卷扬机的接线图

楼主(2008-12-19):
请问谁有卷扬机接线图?卷扬机的原理可以讲解一下吗?

网友(2010-04-20):
我也想要呢。。。。。。。。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你是要电气控制原理图吗?还是想知道卷扬机电机的主接线图?一般卷扬机电机都为绕线式电机,串阻调速(或品敏变阻器),然后是电磁抱闸或液压抱闸制动。控制原理图主要就是真反转,加上与制动部分的连锁。

网友(2010-06-01):
这个太简单了,随便咯电力拖动书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