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传资料

楼主(2008-12-19):
为什么上传资料限制那么小阿?我的资料压缩之后都太大没法上传,怎么办?

网友:
上传文件请先搜索,是否有重复。特别大的文件上传前先申请。: i2 Z2 u5 v) _
顺便送你个压缩文件分割器。

网友:
每个附件4M以下就可以

网友:
可以用压缩文件分割器分割成小于4.88M(社区上传文件有限制)的多个文件上传,也可直接分卷压缩,即 右键点准备压缩的文件,选"添加到压缩文件",再在出现的对话框选择文件大小(小于4.88M),便可得到分解压缩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