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光亮阳极氧化后出现小气孔,是铝板问题还是氧化问题?

楼主(2008-12-19):
铝板光亮阳极氧化后出现小气孔,是铝板问题还是氧化问题?

网友:
轧制铝板一般在两端料头部位会出现类似铸造冷隔现象。阳极化后有可能出现微小气孔或裂纹。
阳极化电流、电压过大,时间过长也会出现微小气孔。
阳极化后一般用纯水封闭可以解决小气孔。

网友:
回复 楼主:

材质关系很大
我在一线做过

网友(2009-03-20):
2# wpc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