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螺纹修饰怎么做?

楼主(2008-12-19):
proe中螺纹修饰怎么做呢?

网友:
找林清安的视频

网友:
照搬一下:
要创建修饰螺纹
单击"插入"(Insert)>"修饰"(Cosmetic)>"螺纹"(Thread)。"修饰: 螺纹"(COSMETIC: Thread) 对话框随即打开,列出螺纹的必要元素 — "螺纹曲面"(Thread Surf)、"起始曲面"(Start Surf)、"方向"(Direction)、"螺纹长度"(ThreadLength)、"主直径"(Major Diam) (或"螺纹高度"(ThreadHeight),对于圆锥曲面) 和"注释参数"(Note Params)。

选取圆柱或圆锥螺纹曲面。

选取修饰螺纹的起始曲面。出现一个箭头,指示特征创建方向。

需要时单击"反向"(Flip),然后单击"确定"(Okay)。"指定到"(SPEC TO) 菜单出现。

要设置螺纹长度,请单击"盲孔"(Blind)、"至点/顶点"(UpTo Pnt/Vtx)、"至曲线"(UpTo Curve) 或"至曲面"(UpTo Surface),然后单击"完成"(Done)。

注意:如果选择"至曲面"(UpTo Surface),可选取实体曲面或基准平面,或可即时创建基准平面。如果选择"盲孔"(Blind),系统会提示您输入特征深度。键入特征深度,并单击 。

如果使用圆柱曲面,请键入螺纹直径。如果使用圆锥曲面,请键入螺纹高度。这些参数的缺省值随即会显示出来。

注意:螺纹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由螺纹曲面的几何决定。如果是轴,则为外螺纹;如果是孔,则为内螺纹。

对于内螺纹,缺省直径值比孔的直径大 10%。对于外螺纹,缺省直径值比孔的直径小 10%。

单击"特征参数"(FEAT PARAM) 菜单中的以下命令之一,以修改参数文件:

检索 (Retrieve) - 浏览查找要读入的参数文件。

保存 (Save) - 为参数文件键入一个新名称并保存。

修改参数 (Mod Params) - 打开参数文件并编辑其内容。

显示 (Show) - 打开包含螺纹参数值的信息窗口。

单击"完成/返回"(Done/Return)。

单击"预览"(Preview) 以显示螺纹轮廓,然后单击"确定"(OK)。

网友:
示例:创建修饰螺纹也有示例:创建修饰螺纹

网友(2010-10-15):
hdxpxp 分析的很祥细,有道理。

网友:
老师没教。。。。。。。。。。。。。

网友(2010-12-17):
请问有截图么??????????

网友:
用螺旋扫描就可以的~~~~~~~~~~~~

网友:
用螺旋扫描中的切口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