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攻牙机有什么优势?【请教】

楼主(2008-12-19):
前段时间买了一台气动攻牙机,感觉这么贵的东西它值不值?

我不清楚它的最值钱的部分是什么,另外,最让我感到习惯的是为什么要用气动,而不用电动。气动的话还要配空气压缩机,这个方面又是一笔投资,实在划不来。

我想如果用电动的话会省去很多麻烦。如果用电动的话可以采用行星减速装置,完全可以实现气动攻牙头的所有功能。

网友:
如果楼主加工2000*2000*20的钢板中间的M12以上的螺纹孔,就很容易看到优势。
优势在于扭力大,加工范围大。
小件就不如台式攻丝机效率高。

楼主:
我主要指的是动力源方面,为什么一定要用气动,不能用电动?

网友:
应该还是电动功率的问题,功率足的体积大,重量大,不好操作。
M24的螺纹普通台式攻丝机因为功率不足做不了,要上专机或用铣床,气动攻丝机就能搞定。它的结构原理和风炮风钻是一样的。

楼主:
明白了,可能我用的都是小丝锥,所有没有体验到这一点。

网友:
很多工厂里气源是标配,用起来和电一样方便,我们就是

楼主:
是的,看那些大型工厂很多设备都是气动的.

网友:
用气动会比液压的省很大一部分体积,而且不用担心了液压系统容易出现的问题。

网友(2009-04-03):
气动攻丝机特点:新款气动攻牙机特点:轻便、灵活、高效以及具有其它类似设备无法取代的优点。重复定位迅速快,工作范围大,操作安全,普通气泵5-8公斤即可,新款气动攻牙机避免了车床、钻床或手动攻牙的局限,省时、省力、不易烂牙、丝锥不易折断等。
工件材料特殊攻不进去怎么办?盲孔不好攻?丝锥打滑或易折损排屑不畅螺纹精度不理想 要攻的孔太多工件太大要攻的面太多?手动攻丝成本太高 所有问题我来解决,气动攻丝机统统可以做到
www.tjsds.com   022-85681911  张军

网友:
长知识了,不知楼主的产品是哪国的。

网友(2009-07-02):
不知道楼主现在了不了解气动攻牙机的好处,他的操作半径广,使用效率高,我们的扭力筒夹还具有扭力保护,在成本上面还节省了断丝锥的麻烦,电动的成本要比气动的高的高,一台空压机也就2 ,3百块钱,像气动的攻丝机一般的空压机就OK 了,
新款气动攻牙机特点:轻便、灵活、高效以及具有其它类似设备无法取代的优点。重复定位迅速快,工作范围大,操作安全,普通气泵5-8公斤即可,新款气动攻牙机避免了车床、钻床或手动攻牙的局限,省时、省力、不易烂牙、丝锥不易折断等。
工件材料特殊攻不进去怎么办?盲孔不好攻?丝锥打滑或易折损排屑不畅螺纹精度不理想 要攻的孔太多工件太大要攻的面太多?手动攻丝成本太高 所有问题我来解决,气动攻丝机统统可以做到

电话  13821041561  张会

网友(2010-12-07):
浮动式气动攻丝机,也叫万能攻丝机,简称气动攻丝机,主要用于切削螺纹、倒角、拧螺钉等的一种高效气动工具。气动攻丝机配有可上下、前后、左右移动的机械式手臂,作业半径大,突破了车床、钻床、镗床等传统设备在空间上的限制。其在切削螺纹时,利用丝锥导向,始终保持与工作面垂直,不产生拉力与压力,处于浮动状态,从而保证了螺纹的精确几何尺寸。当与移动式工作台配合使用时,在用于超大工件、复杂工件、多孔位工件切削螺纹的时候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机动灵活、重复定位快、精度高。

网友:
那东西是好用就是价格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