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气缸数量与输出功率的关系---请教

楼主(2008-12-19):
问个问题,关于发动机气缸数量与输出功率的关系。

 如果单缸输出的功率为P,那么n缸的时候是不是n倍呢,如果不是,那问题来了,n缸燃烧时每个缸输出的功率都是P,那多余的

功率到那去了呢? 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缸的数量只能保证输出动力的稳定性,对输出功率的增大没有明显的增副。就算n个缸

同时做作功行程,输出的动力也不会有明显的增副(和单缸差不多)。

网友:
是不是真的啊,那岂不是很浪费?呵呵

网友:
功率和排量有关,同样的排量,缸数多运转平稳,活塞连杆组质量较小,有利于提高转速,而转速的提高间接的提高了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如果觉得功率和排量是成正比的话,你可以搞12个单缸机,把它们的活塞杆连接到一根轴上,让它们同时做作功行程,你看看轴的转速会不会有明显的增副.

楼主:
功率的确和排量有关,不过是和单缸排量有直接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如果觉得功率和排量是成正比的话,你可以搞12个单缸机,把它们的活塞杆连接到一根轴上,让它们同时做作功行程,你看看轴的转速会不会有明显的增副.
你的意思是你能够把一个排量为3升的单缸发动机的转速提高到19000转????

网友:
让多个缸同时做功,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我的意思是,多缸在严重的浪费能量,有很大的回收利用潜能,

你应该骑过自行车吧,当转速达到一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在也加不上速了!!!!

发动机燃烧也就是这个道理,只是这个外在阻力相对大点而已.

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合作开发一种新的发动机.

网友:
呵呵,现在内燃机的效率相差的并不多,不知道你为什么说多缸在严重的浪费能量???
我是非常喜欢自行车运动的,踏频和传动比是速度的关键,合适的踏频配合合适的传动比才能发挥最高的效率,高踏频低传动比速度上不去,高传动比也不行,踏频上不去,而且肌肉非常容易疲劳,这和发动机的匹配是一样的
我对新型的发动机也很感兴趣,不知道你说的新发动机是那种类型的???

楼主:
这样说吧,以空转为例,如果第一个缸的输出已经让曲轴达到了最高转速,那么后续缸的输出就是在浪费,因为喷油嘴喷进每一个缸的油量是一样多的。
而且燃烧后的高压气体要实现最大化能量输出,则必然要要在缸内就将压强降到大气压,否则就是在浪费。
不知你知不知道有个吸水鸟的原理,就可以用来改进发动机。

网友:
对楼上各位的解释,有不同的看法:
任何一个能力转换装置都必须遵循能量守恒,拿内燃机为例:
燃料的化学能=介质带走的热量(排气+冷却水)+曲轴输出功率+发动机振动的能量辐射
对内燃机而言曲轴输出功率占整个能量的40%左右,发动机振动的能量辐射10%,排气占35%,冷却水15%。
我之所以说上述的能量守恒,是想告诉上面的各位,在分析上述问题时,你只要能找出能量的源头,能量的去向,以及在此过程中能量的损耗,你就可以找到你的答案。
就你所提的这个问题,发动机缸数与功率的关系,正常情况下(发动机标定转速一定,发动机平均有效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发动机的功率随着缸数的增加而增加,但并不是呈现线性的增加(接近线性,这里所说的都是发动机的标定功率),当中需要考虑热量的损耗(摩擦及排气能量等等)。如果你真是需要非常细致地考虑这个问题,需要详细考虑各个环节。
发动机最高空车转速的问题也并不是你所说的那样的,首先你要搞清楚发动机最高空车转速到底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转速,由什么来决定的,如何去实现的。等你搞清楚这些问题后,也许你就会发现答案了。
好好学学内燃机原理!

楼主:
朋友,没人否认能量守恒,但你对化学能究竟能转化为多大动能却完全是相信书本,气缸里化学能之所以能转化为动能,是因为燃烧后产生的高气压与外界大气压存在巨大的量差(摩擦耗损这里不计),所以能量守不守恒,要看外界压强,不是你说的有多少化学能就有多少动能那么简单。

      还是骑自行车,你应该见过多人一起骑的那种自行车吧,很简单,找几个人一起骑,找找感觉,之所以说多气缸是在浪费,就是因为第一个人一旦让速度提升上去后,第二个人就是在踏空踩,而且气缸不是人,不会回收能量。

      所以说,书本要看,不过更要注重实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没人否认能量守恒,但你对化学能究竟能转化为多大动能却完全是相信书本,气缸里化学能之所以能转化为动能,是因为燃烧后产生的高气压与外界大气压存在巨大的量差(摩擦耗损这里不计),所以能量守不守恒,要看 ...
好像忽视了负荷的存在

网友:
现在有采用低负荷时不让部分气缸工作的发动机,那仅仅是低负荷时靠几个气缸也可以正常工作的时候

网友:
梅羡仙大虾,很有趣,
你正在误导大家,我不知道你是否是内燃专业的,假如你是的话,请留言,大家可以详细讨论,现在的话题偏了,可能你自己没有意识到,

网友:
同意16楼的观点,感觉梅羡仙好像是修自行车的,或自行车工程师,哈哈,开玩笑了。
如果再这样讨论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还会重复再重复已经说过的话,没有什么意义了,大家就此打住吧。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关注,我不是修自行车的,当然也不是内燃机的专家,不过本人的物理知识还勉强可以,所以冒昧献丑了,之所以讨论无负荷的情况,是希望大家看清活塞运动的真实过程,加上负荷其实也是一样,只是加上负荷后,作为克服负荷做功的第一气缸的运动速度降低了,而后续气缸在进气进油都不变的情况下,实际是在对有速曲轴做补充做功,其压力释放并不象第一做功气缸一样是全效的,这样说吧,如果第一气缸内部压力F在无负荷状态下做功使曲轴达到转速w,假设负荷f一定,则其在相同时间内使曲轴降低的转速都是定值,设为w',那么第一气缸的做功过程是
(F-f)t=m(曲轴质量)r^2(曲轴半径的平方)(w—w'),
而第二气缸的内部压力不变,为F,负荷也不变为f,那么第二气缸的做功过程则明显是在第一气缸的基础上,使曲轴转速由w—w'向w靠近。
而且一气缸在做功时,其余气缸不论是处于什么状态,都只能起阻碍作用(除非同时做功且功量相同,否则也是起阻碍作用,而且同时做功且功量相同的做功行程也不是在倍增转速,而仅仅只起到了一个缸做功的作用),
这里可以形象的给大家描述下多缸的做功过程,
多缸做功也就相当于多个人用绳子拴着,然后一起推着一辆车走,有人慢了就必然拖累其他人。而如果都保持相同的速度用力推车,在达到要求的克服外界阻力所必须的条件后,其余人实际是没有用上力的。

楼主:
对了,补充做功是否为压力完全释放,主要看w—w'与w—(w—w')哪个是大值。

这当中还有一个气体膨胀速度的问题,多缸考虑起来比较复杂,但原理是和无负荷差不多的。

我当然有兴趣和各位专家交流,不过让大家见笑了,我既不是学院派出生,也非长期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业人员,只是机械设计和物理知识稍微好点,所以大家如果愿意不吝赐教,我当然欣然奉陪。

网友:
首先应该说我非常敬佩梅羡仙大虾的探讨精神,我以前和别人探讨变缸径的结构问题时 也是兴趣非常大,

我愿意陪你探讨下去,但有几点希望你先作一下,

1  对于多缸机,你可以先作一个循环关系图,对应各缸的最大压力和平均有效压力作循环图,有了循环图,你会发现和你以前的说法有矛盾的地方

2  无论对于二冲程或四冲程,在其非做功冲程,都需要有外界的辅助才能完成整个循环,假如你只看到作功循环而希望忽略掉非做功循环,这个的循环就无法实现,

3  你对卡诺循环有什么见解,我以前遇到一个人,他希望在否定卡诺循环的条件下讨论一个话题,这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楼主:
对于蛤蟆兄的第一个问题,我有时间的时候一定会把它做出来的,还是那句话,补充做功是否为压力完全释放,主要看w—w'与w—(w—w')哪个是大值。

对于第二个问题,这里简单说下,我并没有忘记其余冲程,其实 W‘  就包含了非做功行程的能量损耗,我只是把它简单化了而已。

至于第三个问题,我觉得卡诺循环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可取的,其实等温膨胀(压缩)和等熵膨胀(压缩)和微积分的分析方法是一样的,都用的是矩形法,就是假定X不变,Y变,后又X变,Y不变。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可取的,但作为传热的实质来说,就欠妥,因为压强和温度是一体的,他们不可能一个变化而另一个不变,往往都是由于一个变化而引起另一个变化。其实压强和温度也可以辨证地看作(膨胀)速度和温度,它们是对等的,当然也可以由分子力学把温度的变化看着是分子运动速度的变化,那么就可以把两个自变量看着是一个自变量了,不过这要解起问题来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大虾高人,
考虑整个的热力循环就好办了,内燃专业有几门基础课程,热工、传热、内燃机设计,一元可压缩流动,特别是把一元可压缩流动和热工及传热结合在一起看,联解你说的问题,一切就会豁然开朗,

既然你不否定循环是由多工步组成的,也承认卡诺循环,自然就可以解释多缸机的功能,也知道多缸机不是有的缸是‘废物’,

但你明确想到一个问题,说明你是特爱思考的人,就是在极高速的条件下,有些缸会成为‘拖累’,高速试验的观察也确实是那样的,这点你没说错,但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关系到燃料、同步、结构等问题,在一般的试验条件下,按规定的试验方法,是不会有上述问题的,至少不是严重的问题,

世界太有趣了,人们经常会想到非常极端的情况,我佩服聪明人,

楼主:
呵呵,蛤蟆兄抬举了,

在当今以文聘看人的年代,小弟这个非学院派出生的另类,连温饱都成问题,高人就有些羞愧了。

之所以在这发贴与大家讨论,就是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将自己的所知拿来与大家分享,希望有识之士能够有所感悟,制造出理想的发动机。

楼主:
另外,在说下现代发动机的另两大缺陷,那就是散热和制动。这两大缺陷几乎浪费了近一半的能量,相信这一点,大家不会有什么异议。

网友:
散热的问题很早就有人做了,气缸和燃烧室都采用陶瓷的低传热材料,效率也有相应的提高,可是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排气的温度很高,大量的能又再次浪费,于是在排气管上加装了个涡轮,废气推动涡轮,然后再通过减速器带动曲轴

网友:
呀!大虾的话题怎么转了?从卡诺循环跑题到结构问题了,

1  散热是一个千古难题,只要是这种循环,散热就是必须的,卡诺循环有个最高的理论效率,无法突破,以前有一个家伙说他要把效率提高到80%,大家笑了。通过使用陶瓷材料和降低转速都可以提高效率,

2  制动也是必须的,但能量的损耗可以回收,比如丰田的混合动力,比如超导电容器,比如高速超飞轮,都可以高效回收能量,

大虾能说说是做什么的吗?现今社会尚有生活在云端的人,实在令在下佩服之至,高人啊!

楼主:
我说散热和制动是两大缺陷,是从能量利用的角度出发的,因为燃油燃烧后,是处于高温高压状态,高压转变为了动能,虽然温度会有小许变化,但还是可以看着等温变换.但燃烧后的高温却完全被冷却系统散失掉了,如果是低传热材料,那更直接,直接被排放掉了.虽然可以采用废气涡轮增压,但利用效率是完全底下的.

至于制动,相信大家都知道保持物体原有速度是不需要外界能量的,而制动则相当于使物体达到某一速度的能量用刹车制动的形式回收了,而这部分能量是不可能在释放出来的,所以才会有更换刹车片现象的出现.举个简单的例子,车辆从海拔较低位置移动到海拔较高位置,发动机做了W的功,按照能量守恒的原理,它回到原来位置是不需要能量的,但事实却不可能,因为虽然功能转换为了势能,但这部分势能却不象自由落体,它自己没办法转换为功能.

楼主:
蛤蟆兄,想讨论卡诺循环的问题,尽管问,只要我知道的,有问必答.

至于我是干什么的,实在羞愧的很,还在四处找工作呢,下个月的饭钱还不知在那着落.

对于卡诺循环的那个最高理论效率问题,我不敢说一定对.因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热功当量基础上的----也就是1卡特的热量能转换为多少功量.因为这个比值前人是认为在转换的过程中,热能全部转换成了功能,而实际是不是,我保持怀疑,我觉得物质都有内构势能,在转换的过程中,不见得全部热能都转换为了功能,其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转换为了物质的内构势能.打个比方,把一物体匀速从低处移动到高处,它的动能不变,但外界却确确实实对它做了功,那这部分功能到那去了呢,很明显.转换为了物质的势能.这个比方如果你觉得欠妥的话,那压缩弹簧也是一样.

其实核武器的原理也就是因为物质本身具有内构势能.

网友:
大虾的思维是跳跃式的,在下有点跟不上,
在下也无意与人讨论卡诺循环,那是在下以前的饭碗,没什么说的内容,还是套用热力学第二定律‘一个系统当其仅与一个温度不变的热源交换热量时,它不能完成一个循环而产生净功’理解这个道理就立即热机。

关于卡诺循环,100多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试图推翻它,但今天依然是热机的定律,

关于‘物质势能’我不敢说什么,太玄妙了,我见人推销微型热核电站,只有脸盆大小,在下被吓跑了,

在下多年前研究可变缸径,即在运动过程中改变发动机的气缸直径,但受材料限制,也没有到达实用阶段,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挺佩服大虾的,起码有一个高远的志向,毕竟现在大家都特现实,

楼主:
这样说吧,兄弟,你想知道什么,我会的全告诉你,不论是现实改进还是理论创新。

楼主:
至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热量只能从高温物体向低温物体传递”,我是理解的,不过我想给你提个全新的想法,就当是开拓思维了,不要当一回事。

    目前论证热力学第二定律成立的所有实证的温差都是有局限性的,至于它是否是宇宙公理,我觉得不见得,原因很简单,因为热的传递其实也可以说是力的传递,而力的作用是有相对范围的。就像自由落体运动一样,不是不可能逆向运动,而是条件还没有达到。

    科学上不是好像有句话就是:当你遇到解不开的难题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原点去,从新出发。

    你想造什么机,有什么难题,需要我帮忙的尽管问。

网友:
非常感谢梅大虾,我倒不想知道什么,

我本身就可以设计各种热机,包括高转速的都可以,我也研究火焰模型等东西,也处理各种变径和变行程的机构,还处理热机烧粉末的事情,

有时与人在论坛讨论些东西,但对于用常温‘核聚变’等设施带动发动机,和撇开热力学方程设计热机等事物了解的比较少,当然,科学是提倡幻想和推翻前人的经验的,但在下对于大虾海阔天空的讨论方式确实跟不上,哈哈!

楼主:
蛤蟆兄,搞得出单兵飞行器不?

或者超小体积,超大功率发动机呢?

楼主:
知道我还能搞什么吗,用百度搜搜我的名字,你会发现梅羡仙如果是一个人,那就太没有天理了。哈哈,搞笑了,不过说真的,我之所以用化名,就是觉得如果一个现实中的人太聪明,会遭天谴的,呵呵,

    我自己总结了一个不成文的公理:伟大的科学家一定也是神学家。
    有时候,相信下神也不错。

楼主:
你都中将了,我还中尉呢,能不能提拔下小弟,我说现实中。

网友:
梅大虾,

你说的单兵飞行器有几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采用贝尔的‘微型涡喷’,那东西的体积小,但控制很难,要用陀螺仪控制,实用性不大,真正能打仗的是直升机,‘微型涡喷’的主要技术是材料,我国现有技术搞这东西是可以的。

我猜不到你是搞什么的? 但有一点我知道,你一定是个神人!就是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人,我还认识一些跟你类似的神人,包括‘大仙’,但大仙去美国也得坐飞机,假如大仙能飞,我就更喜欢,

大虾从内燃机一直讨论到玄学,在下彻底跟不上你的节奏了,嘻嘻! 还有什么好玩的话题,通通拿出来,让在下见识见识,哈哈!

楼主:
你有兴趣看看我写的流体悬浮运用之水悬浮车,对于稳定这个难题,我有很好的办法解决。

微型涡喷也不主要看材料,还有很多方法帮助改进。

网友:
梅大虾好,对于水悬浮,我兴趣不大,只要是没有脱离水面就跑不快,想跑快了,第一是地效,类似‘里海怪物’的那种半飞机半船的东西,另外就是气垫设备,

稳定有什么难题?在水里用减摇鳍稳定,在空气中用翼面稳定,相信你会解决的,根本没有难题!

微涡喷主要是材料,因为小,叶面断面非常小,温度高,就这点问题,难度你能给贝尔或普惠提供新的数学模型?我国有新规定,有新数学模型要先报国家,看有没有用,之后才能拿到国外去,想你也是特爱国那种同志,

你还有什么‘奇思妙想’一起都发上来,让在下见识一下,以结束2008年,嘻嘻!

网友:
看到你的信息了,六点前在,欢迎你继续!

楼主:
奇思妙想可多了,就流体悬浮就有一维、二维、三维的运用,而且都可以是划时代的。
不过我觉得还是先从最基础的一维开始,因为只有实物成型才是硬道理,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一维水悬浮就可以让你看到一片全新的天空,从推动原理上就是当今世界没有的。
至于稳定性,根本就不需要陀螺仪和机翼的平衡,那涉及二维气悬浮,暂时还不作为我的主攻实物模型。

不说这些了,我们还是说说如何让发动机体积变小而功率又变大的问题吧,因为这是内燃机的版块,我们还是不要太跑题。我自己就有个模型,暂时定名叫蜂巢吧,我想把制动和散热及多缸的损失都纳入到发动机的原理内,不知你有什么看法。

我简单说下将体积变小的方法,就是把多个缸的位置排列做成像蜂巢形状的,将圆柱形活塞改为六面型,但是每个活塞与曲轴并不直接建立刚性连接,那么体积至少可以减小一半。说说你的看法。

楼主:
至于爱国,那首先得国家爱我。

之所以不去找外国人,就是苦于外语一窍不通,这就是为什么我是非学院派出生的原因。

对了,既然是讨论,希望看了贴的专家都能来指点指点。

网友:
梅大侠可以简单的画个原理图吗??以前出现有很多种各种各样的内燃机,不知道和他们的结构是否一样!!!!!

网友:
你想的问题怎么这么简单啊

楼主:
蛤蟆兄,怎么不来了?

楼主:
怎么突然间都象人间蒸发了一般~!!!!!

楼主:
朋友,谈谈你对多缸的看法,特别是现在大功率发动机动辄几吨,而那些专业人事却往增加缸数的牛角尖里钻,你觉得呢。

谈看法可不要一两句,来点实在的。

蛤蟆兄,你搞过燃烧粉末,那我想知道能不能将汽缸内的高温气体引入碳层,从而生成更多的可燃气体。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缸的重量会更大,各方面的指标也不会太好

网友:
有几天没来了,别着急,有空好好聊,多缸机有多种,有固定缸的,有转缸的,以前的飞机发动机有一些是转缸的,星星布置,早年也有出色的定缸机的航空型,比如‘罗尔斯’的某‘隼’,也是举世无敌的机型,可以抗衡当年的早期‘涡喷’

增压是个大学问,太深了,有空好好聊,周末快乐,

网友B:
彻底的长知识
有点震撼,都是高人
期待继续讨论

楼主:
这里我先抛砖引玉,谈谈我对大功率发动机为何会超重的看法,不到之处,希望大家指教。为了大众化,我只用大家都通俗易懂的话语描述。

以目前的制造工艺和技术,当曲轴转速过高后,温度会急剧升高,使得润滑油很快变质,又由于曲轴本身质量分布不可能均匀,这儿指的在重力场环境下钢水出炉到凝固成型这个过程,人们一般认为由液体变成固体后,固体的质量是均匀的,但实际却不可能是,因为在重量场的作用下,固态的钢本身质量分布就是有层递关系的,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海水,随着深度的增加,密度也越来越大。钢水在液态的时候同样具备与海水密度相似的变化性质,而这个性质在转变为固态后却被大家忽略了。当然,在转速较低的时候,这个性质是体现不出来的,但我们现在却恰恰要实现高转速的稳定性,那么转动的同轴度问题就变得异常突出。这也就导致目前比较可靠的转速只能在6000转左右以下了。

由上可知,由于制造的原因,不能提高曲轴转速,那么要提高发动机功率就只能提高气缸输出压力。在有效缸壁厚度前提下,要提高输出压力,如果不增加缸径,那么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增加了曲轴转速,这是上面的工艺不能允许的,那么剩下的一条途径只能是增加缸径,这直接就导致了一系列连带机构体积的增大,为了保证可靠的抗疲劳度,活塞,连杆,曲轴等的质量必然增加。

这就是现代大功率发动机走的一条恶性循环之路。

楼主:
那个引入碳层二次燃烧的问题,蛤蟆兄及各位高人不要忘了指点下。

网友:
首先佩服梅大侠考虑问题的深度,不过不知道曲轴的密度差异有多大??是否会影响到高速时的同轴度,这个转速的极限是多少?另外不增加排量和转速有什么好的办法,只是增加缸内压力吗?碳层二次燃烧是什么结构?

网友:
现在本田已经采用变缸技术了
工作的汽缸数逐渐根据车速减少

楼主:
曲轴密度差异问题是必须经过详细计算的,这样说吧,只要曲轴转动,各质点处的扭力矩就是不一样的,而随着转动速度的增加,密度大的质点会有向一处聚集的趋势,从而使扭力矩进一步分化,就如同在一个滚筒里装进质量大小不同的石子,当滚筒滚动时,石子会出现粗细分离的情况一样。

    没有极限,只有可接受的程度,大概也就是在曲轴发生扭力变形的位置了。
    增加压力而又不增加转速的方法很多。这里先假设缸内压力已经增加,要想曲轴转速不增加,方法是将现有的二连杆机构,改为三连杆,就是在连杆与曲柄之间再增加一级连杆,这就可以实现曲轴转速不变而气缸压力又增大的效果。
    至于如何增加气缸压力,先迈个关子,大家想想。
    碳层二次燃烧的事,我想先知道你们做过没有,做过了又遇到什么麻烦。你们用的该不会是往气缸里同时喷进碳粉吧???????

网友:
梅大虾,你的问题和追求的技术常弄得在下摸不到头脑,

我说的粉末技术是60年代到80年代的柴油机直接烧煤粉的技术,当年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曾兴起过柴油机(低速船机)直接烧煤粉的方式,由美国发起,被认为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能源技术,但由于煤质灰分等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导致技术的停顿,我国80年代几个著名的‘海龟’,就有学这东西的,

除了烧煤粉,当然可以烧其他粉末,虽然解决了灰的问题,保证了运行,但价格比油还贵,没什么意义了。

你说的所谓‘引入式导致二次燃烧’,实际意义也非常小,你用高温气体是不能直接催化产生煤气的,产生煤气要有专门气化装置,燃料可以是任何可燃的东西,我用玉米芯就可以开动汽车,但车辆的有效载荷已经比较小了,除了背上气化炉几乎干不了什么,

早年烧木柴,烧树叶,烧各种乱七八糟的燃料的车多如牛毛,但最后基本都没有了,你可以考虑一下,

假如你对其它燃料感兴趣,提示你一下,现在的柴油机有烧高炉煤气、转炉煤气的,你可以自己买一个大的低速机,让钢厂给你找块地方安装,你发的电以低价卖给钢厂,可以赚钱,很多人这么做,当然发财是不可能的,

你对于材料的论述,在下没看明白,你的结论也不敢苟同,在下就是玩材料的,你的密度学说应该是新知识,容在下想一想,

你最后说,‘该不会是往气缸里同时喷进碳粉吧???????’
王小丫说:恭喜你!答对了!确实是喷碳粉,
我前面已经说明白了,

楼主:
蛤蟆兄,不说烧碳的事了,说说你对我上面提到的三连杆活塞装置的看法。

网友:
多连杆装置早已有,各种类型都有,建议你做个受力分析,找最大压力、平价有效压力等对应连杆角度的关系,你先分析一下,发现什么结果,我们再详细讨论,

网友:
狄塞尔发明第一台压燃发动机的时候就是烧的煤粉

网友:
多连杆装置的受力分析,找最大压力、平均有效压力等对应连杆角度的关系很多人都愿意带劳。只要你把结构简图说清楚,在下来学习学习。

楼主:
不好意思,对于贴图半天都没搞会

各位,我们慢慢来,先看其中某一点的情况,这增加的连杆是根滑动连杆,可以实现很多功能,包括后期的吸收制动能量以及变速,可以说是发动机、变速箱、制动器的三合一。

网友:
高人啊!!!!

你提出的问题, 就像有十个人 每个人都只能拿得动100公斤, 都只能走1公里, 但这个拿100公斤走一公里的人走的速度肯定,不有10人跑接力的快,  工作寿命也没有十个人来分担的长,  这样就能很直观的看出多个人工作的优势.  一根直径10CM长100M的产生的压强和直径一平方公里深100M的大湖所产生的压强一样,但是容量却相差很大, 我想这样能很容易理解吧.

楼主:
偷个懒,大家帮忙换算下

上面那个比较不对,应该是比较角速度,从新传个图,偷个懒,大家帮忙算下,不过记住,中间连杆的长度是可以变化的,而且能保持压力不减。

网友:
好久没上来了,大家讨论得挺热烈的,忍不住也想说两句。
首先感谢梅羡仙大侠抛出的经典话题和引人入胜的探讨。
    回复 1# 梅羡仙 的帖子:首先,排量与功率并没有线性的关系。 楼主说的其实是内燃机上的一个性能衡量指标——升功率kw/l,升功率的高低反映出发动机设计与制造的质量。升功率各不相同,这与发动机设计时的总体布局、经济性与可靠性、制造成本和制造工艺等协调综合的结果。并不反应发动机的品质。而发动机的而体现发动机品质高低主要是看动力性和经济性,也就是说发动机要具有较好的功率、良好的加速性和较低的燃料消耗量。
    回复 8# 梅羡仙 的帖子:多缸机并不一定浪费能量。难道单缸机就不存在这种浪费???体现发动机经济性并不单看发动机的功率,而是看发动机的燃油消耗率g/kw.h。这与升功率关系不大。至于能量的回收利用,对单缸机和多缸机都适用,是值得探讨
回复 51# 梅羡仙 的帖子:大侠分析很有道理!单目前限制发动机转速的瓶颈并不在曲轴上,而是由于活塞速度、加速度限定!
至于单缸机和多缸机,各有优劣。俗话说:存在即合理!在设计时需要权衡利弊。
   另外我想说几点:
1:发动机的输出转速并不仅由排量(空燃比一定,时也即是油量)限定。还取决于林峰部件强度(可靠性),热负荷(排气温度),排放(如烟度、NOx,,HC等)。
2、发动机的经济性应该包括制造和使用两部分。因为发动机的成本包括制造成本和使用成本。设计时应该在两者之间找平衡点,使得总成本最低。但目前很多制造商多在最求制造成本最低化,二不太重视使用成本。而使用成本又有两部分构成:运行成本(耗油)和维修成本。其中欲行成本占绝大部分,而表针这一部分的是燃油消耗率!
3,设计发动机时,我们更应该根据实际使用环境,照顾用户经常使用工况下的经济性和动力性。而不是仅仅考虑其升功率。

楼主:
回复64楼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都没想到一不小心抛出的绣球,居然引来了这么多大虾,说不定还有个把权威呢.看着这么多星星太阳,还真让我暗爽了一把.
     请大家放心,我既然抛出了绣球,自然会一步一步的帮大家揭开改进内燃机的面纱.我知道现在很多问题,大家一说就是材料不行,这一点我会考虑的.
     排量与功率的问题,62楼的朋友已经作了一个更形象的比喻,当然64楼的太阳说的那些肯定是要考虑的,我提出此问题,只是想告诉大家单缸排量才与功率的提升有线形关系,在能量的浪费上,多缸也要比单缸浪费的多,这只是为我们后面增加缸数优先还是增加缸径优先的讨论提供理论依据.
     对于活塞速度限制的问题,各位星星太阳能不能说细点,是润滑油变质过快,还是活动连接点变形明显?如果都有,那一个先反映出来.既然是帮大家改进,我想知道问题点.
     节油的问题慢慢来,后面会说到的.

网友(2009-01-18):
这个曲柄连杆机构可能有问题,我以前想过这种结构,先先抛开复杂性和可靠性不论,怎么使连杆与曲轴始终保持最佳的角度??
既然中间连杆的长度是可以变化的,受气缸的压力应该是会变短的,如何使连杆受压力时变长?
既然气缸的压力不减或者变化很小,那就是活塞不怎么上下运转了,靠连杆的伸缩来推动曲轴吗?连杆伸缩的动力又来自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知道了三连杆你就应该想得到如何实现后续变化,你要实在想不到,就想办法让这帖子点击率过万吧,到时会告诉你的。

楼主:
蛤蟆兄,你还是直接来找我好点,要想吃透那些东西,我给你讲解比你自己瞎摸索快得多(没十年二十年,你出不来。。。。。),倒不是想贬低谁,而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知识也是有惯性的,钻进了牛角尖的人自己是出不来的。

楼主:
怎么谈到关键处,都玩人间蒸发呢??

做人要厚道!!!!

楼主:
各位有志于优化发动机设计的朋友,活动连杆才只是优化发动机设计的第一道关,如果有兴趣知道更多,我们可以慢慢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彻底的长知识
有点震撼,都是高人
期待继续讨论

高人那是一定的,
震撼就没有必要了。

楼主:
各位,本人在此发帖,一是为了向志同道合的朋友学习,二也是希望自己的一点浅薄认识能为人所用,震撼不震撼的是大家抬举了,我相信中国人还是善良的居多,如果觉得我的意见可用,设计可行就赏几个饭钱,具体联系
zhang197771@sohu.com

楼主:
邮箱可能被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
zhang197771@163.com

网友:
做功与缸数没有直接对应的关系,
与排量相关
举一个夸张点的例子吧,1个缸2L与4个缸2L的发动机从理论上来讲,输出的功率相当。
但是实际受机械运动的限制,4缸比1缸输出功率更高更稳定。

楼主:
兄弟,你做过这种实验没有???
       没做过不要乱说,到目前为止,不同缸数相同排量的实验恐怕只是停留在电脑模型上,虽然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这个实验也很好做,但恰恰就是太简单,很多自认为懂科学的人就选择了相信电脑的结果,而最重要的实践却不会去做。
       另外,这个功率比较一定是要在负荷较低的情况下来比较才容易看出结果,因为多缸实际上可以等视于多个高频,但这多个高频的最大振幅也就相当于最大压力是不会叠加的,不过有个前提,就是负荷要低,具体负荷低到多少或者活塞运动速度高到多少自己去推算。多缸明显的效果是缩短的往复运动周期,当然稳定性肯定增加了。

网友(2009-02-20):
都蒸发了吗?怎么没人讨论了?

网友(2009-04-29):
找内燃机设计的书看看。

网友:
梅兄高人那,百年一遇!

网友(2009-07-10):
功率和排量有关,同样的排量,缸数多运转平稳

网友:
有点意思的问题,提出来了才想到,好好想想。

网友:
貌似一个学化学的 想转行搞发动机,可惜发动机原理还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