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2 激光头-请教

楼主(2008-12-19):
有人用过吗?能否谈谈或者传一些资料,最近想了解一下这个东西。

网友:
CO2 激光器是一个长玻璃管,并且要水冷,通过激光控制电路的激发产生激光,小的一般用来刻图章、切割塑料件,大的可以切割钢板,

生产小激光管的厂家非常多,找他们要资料就可以,他们水平不一样,也就是激光器的原始光斑模式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蛤蟆大侠来此,谢谢啊,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来请教蛤蟆大侠:

比如切割5mm厚的钢板,需要多大功率的CO2 激光器?
CO2 激光器是不是已经用得铺天盖地了?

网友:
要1000w左右,实际使用中还和切割速度等很多东西有关,大功率的大部分是CO2 激光器,尤其是切割方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率不小啊。

网友:
曾经搞了一个氮气激光发生器的图纸,想用于狩猎,但电压太高,不敢做了,做了效果也不会好的,因为不可能太重,就没有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