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石炉的水冷樑开裂脱焊,并造成漏水,多次补焊没有效果---请教

楼主(2008-12-19):
如题!!!急求高手解决方案为盼!!!

网友:
没有接触过,帮吆喝一下。有潜水的高手请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顶。求高手啊!!!

网友:
电石炉的水冷樑开裂脱焊,并造成漏水,多次补焊没有效果

电石炉没有接触过, 步进式加热炉的水梁很少补焊。

网友:
你是指水冷炉盖与侧门结合处?
根据经验,可能是因为补焊时,漏水处不干燥,如果一次补漏不成功,二次漏点更不好准确,就很糟糕了。
除非将水彻底排干净,压缩空气吹干燥,然后满焊,彻底解决漏水问题。
另外也有可能:当初制造时候,该处需要双面满焊,制造商偷工减料,引起拉力不够,正常生产时,热水压力过大,造成周边不停开裂。
本人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