氟橡胶密封圈和金属用什么润滑脂交好?

楼主(2008-12-19):
请问氟橡胶密封圈和金属用什么润滑脂交好,同时格莱圈摩擦如何,同钢的摩擦时,氟橡胶圈低还是格莱圈低
能否密封10MPa以内的气体?
请教,谢谢!

网友:
格来圈摩擦系数低,氟橡胶的在往复运动不建议速率超过0.5m/s
氟橡胶可以使用于10mpa的气体,但是气体分子量必须高于29
用硅脂润滑应该不错

网友(2009-03-20):
高温(300度)真空状态下能用全氟弹性体密封吗?需不需要使用润滑脂?密封方式:活塞杆静密封

网友:
300度的真空气体的据我所知就只有杜邦的全氟橡胶KALREZ7075可用了,其他公司的全氟产品不是很清楚,不好品论

网友(2022-03-31):
来看看,涨涨见识

网友:
用锂基润滑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