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42CrMo)退火后轴调质的硬度会降低吗?

楼主(2008-12-19):
一个大的结构件,上面有轴,轴(42CrMo)在焊接前要进行调质处理,但在框架焊接完成后,要进行消除内应力退火,退火后轴调质的硬度会降低吗?还起作用吗?谢谢各位。

网友:
调质应该是淬火加高温回火,消除应力的退火的加热温度不会很高,应该没问题

网友:
如2楼所说,但是还得考虑焊接的强度问题(如果有必要)

网友:
最好再进行时效处理,毕竟是轴类零件.

网友:
调质处理是钢经过淬火处理后再进行回火处理,这种回火处理分三种:低温回火、中温回火、高温回火,你要知道轴调质时是哪种回火温度,如果是高温回火(42CrMo超过800度),那就不会因后面的去应力退火而降低硬度,否则肯定硬度会降低。

网友:
退火当然会降低硬度,建议采用回火就可以消除内应力

网友:
一般去应力退火的温度不会超过调质处理是的高温回火温度,对于轴的硬度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