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于教轴承引导方式的问题

楼主(2008-12-19):
现在工作中遇到一问题,需要了解关于轴承内圈引导与外圈引导在应用中有什么不同?

是否可以互换?如原是用外圈引导,可否换用内圈引导的轴承?(圆柱滚子轴承)换用了会产生什么影响?

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我想如果不是推力轴承的话,内圈引导和外圈引导只是保持架的形式而已,并不影响你的使用。

楼主:
用不用考虑是内圈旋转还是外圈旋转因素呢?

如,j是否外圈旋转保持架用外圈引导,内圈旋转保持架用内圈引导更适合呢?

要改为外圈旋转保持架用内圈引导,内圈旋转保持架用外圈引导方式,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迫切希望高手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内圈引导和外圈引导只是保持架的形式而已,与内外圈旋转无关,如果内圈旋转改为外圈旋转你该考虑的是内外圈与轴和轴承座的配合形式

网友:
一般有三种引导:
内圈引导,滚动体引导,外圈引导。
各有优缺点。
一般来讲,如果转速,负荷都不大,那么相互替换都没有问题。

内圈引导偏向于可以承受更高转速,因为保持架的离心力比较小。
外圈引导保持架可以做的比较结实,侧重与低速,大冲击场合。
滚动体引导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精度。
这是笼统的说,具体要考虑很多因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受教了 学习了

网友(2010-06-08):
能说出分别的好处吗要这么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