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绣钢焊接---请教

楼主(2008-12-20):
请教!直径32,壁厚2.5的不锈钢和的直径34的45号圆钢能焊吗?要是能焊,焊条型号是什么,有何技术要求,谢谢

楼主:
只是知道不锈钢焊接是不绣钢焊条,45是506 .507,这两样能不能焊在一起还真不知道。

楼主:
不锈钢材质是0Cr18Ni9    GB/T14976-2002.
直径34的45号钢就是我们常见的了!(1)用什么型号的焊条?(2)有何焊接要求《如焊前预热800度.焊后保温600度半小时等等}?(3)周边焊角高度应是多少?(4)电(弧)焊行吗?电流应该多少合适?以上几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几个就答几个吧!

楼主:
A310焊条,能用普通电(弧)焊机焊接吗!

楼主:
A307焊接,焊前焊条保温两小时.250 度,焊条粗为最小板厚!

网友:
最好用310焊条,防止产生焊接裂纹。

网友(2009-01-19):
用A309 或A310 焊条,焊前将45号刚侧余热150到200度,选用直径3.2的焊条即可,电流90~110A,直流反接效果更好,开坡口对接焊 ,若要求高需单面焊双面成型,焊缝高度与较大直径管平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