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度分析仪,请教

楼主(2008-12-20):
那位大师有圆度分析仪相关的资料呀??请分享一下吧~~~~~~~~~~~

网友:
圆度分析仪?干什么用的?不是正规的名字吧?

网友:
没有听说过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应该圆度测量仪

网友:
应该圆度仪

简单的来说,圆度仪基本上只要调整中心和水平就好了

网友:
同时多看看说明书,不知道你用的是那家的圆度仪啊?三丰的,马尔,还是。。

网友:
再发个参数说明吧,这个比较实在点。查了下应该也没啥机密
稍微说下,从今天开始所有我上传的资料都会加上logo

网友:
一共四个,放在一起解压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吟啸徐行~~~~~~~~

网友(2009-03-18):
这些资料有什么用吗?如果有仪器了,仪器自然带有说明书资料的啊

网友:
有使用东精精密的圆度仪的朋友吗?
测量圆柱的同轴度,应该怎么测量和评价?

网友(2011-05-27):
楼主说的应该圆度仪!!

网友:
是不是就是为了检测圆度误差的那个仪器呢/?

网友:
也可以用软件进行检测各种形位公差 如:3DFI PC-DMIS NC

网友(2011-06-27):
就是真圆度测定机
我们公司有说明书,不过好多,

网友:
这个是手动的还是自动的

网友:
好多资料啊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还是大师的手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