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手动辨别轴承的好坏?

楼主(2008-12-20):
如何手动辨别轴承的好坏?请教。

网友:
你指的是哪种轴承?

网友:
根据轴承类别凭目测和手感能粗略辨别,轴承滚道无缺陷,无锈蚀,无划痕,轴承旋转平滑无异声。

网友:
我知道的两个小办法:
一手拿住外圈,另一手拿住内圈,扳动时无明显的错动感觉,可以看出侧隙.
用手相对转动内外圈,既灵活又无错动感觉,声音均恒绵绵,说明转动比较灵活!

网友:
1. 眼观 同3#天气所讲。
2. 倾斜45‘转动轴承看手感和声响
好、坏轴承放到一起对比一下,区别显而易见。跟深层次如耐磨、寿命必须上试验台了。

楼主:
那深沟球轴承用手如何辨别???????????

网友:
第一先闻闻它的味道,我有个客户进了20000多套205.出现了质量问题,我过去一看他公司里面原封不动的产品,那东西散发出一股汽油的味道.

网友:
手感细腻无阻滞

网友:
楼上的方法都很适用,但是非轴承专业人士很难辨别出来的,如果一般人都能分辨出来,说明你买的轴承质量太差了。
对于非专业的使用者来说主要看品牌,只要是正牌产品,质量都是不错的,很稳定,有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