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需要用哪种模具才可以做出来

楼主(2008-12-20):
这个产品需要用哪种模具才可以做出来?
压铸?还是冷墩?哪种方式可行,经济方便啊?

网友:
什么材质的?

网友:
楼主说的冷墩,应该不是塑胶件了。就图片而言(不考虑材料),我还是觉得压铸会方便一点

楼主:
产品材质:铜Cu

楼主:
此产品量很大,材质黄铜,老板要求用冲压方式做出来,这几天一直在思考用什么方式做?请教过老师傅,给我意见是先冷墩出行,再剪切,最后折弯。问题就在冷墩要求高所有棱边都要圆角

网友:
要求有点高。
冷墩基本不太可能,只能够精密浇铸后加工,这样材料也省些。

网友(2010-01-15):
我想也是精密铸造的好。

网友:
把部件拆开分两步
后采用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