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olidworks在标注时的一问题。

楼主(2008-12-20):
solidworks在标注时,如何使两个相邻尺寸约束在同一直线上?也就是说,拖动其中某一尺寸放置另一位置,其它尺寸随之移动。

网友:
只要你鼠标指在附近,sw好像会自动去捕捉相关的点的 !

网友:
贴图说明最好。

网友:
把要移动的标注全部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
我没用SW出过工程图,都是转到CAD里的,感觉出工程图还是CAD快,

楼主:
谢谢你们了。前天在我问了个师傅,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