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阳极氧化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21):
以前氧化之后发现零件边缘色彩上出现异常,有一圈颜色不对劲,于是拿去返工。

而退膜之后发现了奇怪的现象,另外外圆2-5mm的地方出现了类似“马口铁”一样的斑点(范围大小不一)。

我不清楚第一次制作的时候是否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个到底是材料的问题还是氧化的问题?

现在氧化厂那边就说是材料的问题,材料商那边就说是氧化的问题。

唉,我现在也只能求助你们了,谢谢!

楼主:
如果说是材料的问题似乎也有点象,因为感觉是整个外部出现这个问题,包括从剖面看也是一样,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以前做黑色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黑色有个好处,抹了油之后这种状况大大减轻,但是也有一个不同之处是黑色零件即使是这样出现的问题也是呈现“马口铁”这样的斑点,而这次做彩色出现的却是一圈颜色有着深浅差异的区别,这点很奇怪,也就是说从氧化染色之后的状况来看,包括氧化厂的人都是氧化的问题,而且还怀疑是做化抛的问题。

网友A(2009-02-18):
铝合金阳极后表面发黄为何?

各位老师
 最近我们有一款AL5052H32的产品阳极氧化后表面发黄?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第二次氧化前先把第一次氧化的层给蜕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老师
最近我们有一款AL5052H32的产品阳极氧化后表面发黄?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你做什么颜色?

网友(2009-06-21):
氧化前,工件都做了什么加工,哪些抛光?

楼主:
氧化前做了喷砂处理,没有做机械抛光。

网友(2009-12-17):
哈雷,您好!
我是南京的一位朋友,
我最近也在研究铝合金的阳极化问题
我的QQ是75330500
有兴趣我们交流一下
 8# 哈雷

网友(2010-06-20):
哦!怎么把铝氧化黑啊!

网友(2011-11-18):
路过学习中,谢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