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阳极氧化的问题--- 请教

楼主(2008-12-21):
以前氧化之后发现零件边缘色彩上出现异常,有一圈颜色不对劲,于是拿去返工。

而退膜之后发现了奇怪的现象,另外外圆2-5mm的地方出现了类似“马口铁”一样的斑点(范围大小不一)。

我不清楚第一次制作的时候是否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个到底是材料的问题还是氧化的问题?

现在氧化厂那边就说是材料的问题,材料商那边就说是氧化的问题。

唉,我现在也只能求助你们了,谢谢!

楼主:
网络很慢,导致发帖失败,重发之后才发现之前的成功了,麻烦版主删除这个帖子。

谢谢!

网友A:
楼主进行的是什么阳极化?
硫酸,铬酸,草酸,还是其它?
材料的问题好办,检测一下就好了。如果你们没有条件,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查。

至于阳极化,我不知道你是哪种类型,另外零件牌号要看一下含碳,硅等元素多少?
这样有利于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进行的是什么阳极化?
硫酸,铬酸,草酸,还是其它?
材料的问题好办,检测一下就好了。如果你们没有条件,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查。

至于阳极化,我不知道你是哪种类型,另外零件牌号要看一下含碳,硅等元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您说地很专业,里面很多具体东西我还不清楚,要咨询一下氧化厂的人才知道。

材料方面就不做什么检测了,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