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NO GO GAGE(通规止规)的讨论

楼主(2008-12-21):
从这贴中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0221分离出来的议题。欢迎各位发表真知灼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这贴中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0221分离出来的议题。欢迎给位发表真知灼见!

对量规了解得不多, 大概认识如下,
1. 适合产品大批量检查,效率高,但制造成本相对被检测零件较高.
2. 使用久了会有磨损,影响检测准确性,因此设计时需要预留一定磨损余量.但余量过大会导致较多合格零件在检测中被拒收. 因此设计是需要权衡量规使用寿命(磨损余量)和误判率.
3. 量规设计和制造公差一般是被检测零件公差的1/10.

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出.
并请大家介绍量规设计.

网友:
量规设计和制造公差有国家标准规定的数值,具体可以查看GB/T8069-1998,而不是简单的被测零件公差的1/10

楼主:
对量规了解得不多, 大概认识如下,
1. 适合产品大批量检查,效率高,但制造成本相对被检测零件较高.
同意。高制造成本对大批量来说可以忽略。

2. 使用久了会有磨损,影响检测准确性,因此设计时需要预留一定磨损余量.但余量过大会导致较多合格零件在检测中被拒收. 因此设计是需要权衡量规使用寿命(磨损余量)和误判率.
一定会考虑磨损,而且根据使用频率检测量规,僵硬的套用几个月复检磨损量,是会出事的(有过教训)。

3. 量规设计和制造公差一般是被检测零件公差的1/10.
同意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量规了解得不多, 大概认识如下,
1. 适合产品大批量检查,效率高,但制造成本相对被检测零件较高.
同意。高制造成本对大批量来说可以忽略。

2. 使用久了会有磨损,影响检测准确性,因此设计时需要预留一定磨损余量 ...

学习了,谢谢

网友A:
其实这类话题应该放在量仪检具版块里讨论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所言极是。对于专业的测量,还是到量仪检具版比较合适。

但对于精密设计范畴内的检测测量,比如基于Y14.5M的公差计算、分析和标注,来这里讨论也未为不可,况且这个讨论帖剥离与此贴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0221

欢迎枯藤朋友发表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类话题应该放在量仪检具版块里讨论才对

呵呵,内容是上属于量仪检具的,只是这个话题是从Y14.5派生出来的,所以斑竹才放这儿了.

网友A:
就测量位置度的综合检具,个人觉得检测误差比较大,不知道各位有没实测过,我以前侧过,综合检具检测合格的零件,上三坐标检测实际误差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测量位置度的综合检具,个人觉得检测误差比较大,不知道各位有没实测过,我以前侧过,综合检具检测合格的零件,上三坐标检测实际误差还比较大

不同意这个说法:

检测包括检验与测量
  检验:只判断零件是否合格,不测出零件具体数值
  测量:测出零件具体数值,一个完整的测量过程应包括以下4个要素:
     ①测量对象——包括长度、角度、表面粗糙度、形状和位置误差等
     ②计量单位——几何参数的标准量,包括长度和角度的单位
     ③测量方法——测量时所采用的测量原理、计量器以及测量条件的总和
     ④测量精确度——测量结果与真值的一致程度

在检具符合要求的情况下,这个不能比较。

网友:
呵呵,普通的通止塞规,块规和功能量规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光滑极限量规。

楼主:
功能量规在此,叫综合检具没错吧?

网友(2011-06-21):
量规设计很纠结的
有标准就好,就怕没有标准

网友:
我想下载GB8069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