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位置度等形位公差时用夹具类型--讨论

楼主(2008-12-21):
最近在和同事讨论"Geometric_Dimensioning_and_Tolerancing_for_Mechanical_Design.pdf"这本书里面的一些细节,其中一不明之处拿出来和大家讨论.
这个问题重点还是在某些形位公差测量时某些夹具gage pin的类型选择方面.

先看看下面图片所示(PDF文件也行), 需要测量某平板上孔距侧边基准的位置度.

教材P119讲到要使用和孔内切的最大的gage pin,将之放入孔中进行相应测量.
疑问是实际上测量时有这样的可以随时和内孔相内切的gage pin么? 即可以等径膨胀的pin.

网友A:
最好楼主来个实例来讨论。

.010的位置度用得着针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楼主来个实例来讨论。

.010的位置度用得着针规吗?

呵呵,这个算得上是实例了吧?
我私人电脑里不允许储存公司图纸.
此论题不是根据公差大小选择设备的问题,而是想讨论下描叙的内切"针规"是否在实际测量中可行,请指教.

网友B:
“教材P119讲到要使用和孔内切的最大的gage pin,将之放入孔中进行相应测量.
疑问是实际上测量时有这样的可以随时和内孔相内切的gage pin么? 即可以等径膨胀的pin.”

我来说一下:先不考虑用不用量规检验,这里的位置度要求需遵循“独立原则”,就是说此时的孔径和位置度相互独立,互不影响,孔径存在公差范围内的不确定  , 所以必需使用等径膨胀的销--自涨芯轴。
结构如下:

网友(点评):
这位前辈解释的非常到位!不过现在一些机加工企业太依赖CMM了,有时候明明用功能检具很简单,他就是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材P119讲到要使用和孔内切的最大的gage pin,将之放入孔中进行相应测量.
疑问是实际上测量时有这样的可以随时和内孔相内切的gage pin么? 即可以等径膨胀的pin.”

我来说一下:先不考虑用不用量规检验,这里的 ...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问题是自涨芯轴实际上存在么?
以前也问过供应商类似的问题,他们说自涨芯轴价格较贵,而且使用不是很方便,现在都是用的恒直径芯轴。

网友:
自涨芯轴实际上存在。
 自涨芯轴价格较贵,
使用是否方便看具体情况和要求

网友C:
自涨芯轴结构有很多种,我不记得是那本书有专门的介绍。精度和制造难易程度亦分多种。欧美有专门的当作标准件的制造商,国内不清楚,应该没有,起码高精度的没有,我们都是自己做。不过我用的很少,由于量少,工艺上不可能很成熟去保证长时间精度,除了用户指定我都尽可能用电子式的找到中心或者计算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涨芯轴结构有很多种,我不记得是那本书有专门的介绍。精度和制造难易程度亦分多种。欧美有专门的当作标准件的制造商,国内不清楚,应该没有,起码高精度的没有,我们都是自己做。不过我用的很少,由于量少,工艺上 ...

再次感谢!
您所说的"电子式" 我最近也接触过,在做来料测量时,需要检查零件轮廓度等要素.
因为目前没有制作相应夹具,只能使用3D Qucik vision(图象式三坐标)采用软件式找中心基准及其他边缘上基准点的办法来建立基准.
测量结果:
对于金属加工件测量精度比较满意, 而注塑件因为边缘存在毛边(Flash)的缘故,结果不是很理想--基准建立比较困难.
故我认为电子式对金属机加件,钣金件还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C:
呵呵呵,我们俩说的可能不是一种东西。
我指的是大批量生产用得快速检具。
这里所谓电子式以孔为例,某一个方向的位置用该方向对径两个测量点布置传感器计算该方向中心位置,也有其他类似方法。
其他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我们俩说的可能不是一种东西。
我指的是大批量生产用得快速检具。
这里所谓电子式以孔为例,某一个方向的位置用该方向对径两个测量点布置传感器计算该方向中心位置,也有其他类似方法。
其他类推

不好意思,确实不是同一个东西.
我说的是在没有夹具的情况下,使用图象式的坐标测量机建立零件基准进行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我们俩说的可能不是一种东西。
我指的是大批量生产用得快速检具。
这里所谓电子式以孔为例,某一个方向的位置用该方向对径两个测量点布置传感器计算该方向中心位置,也有其他类似方法。
其他类推

确实不一样,
我说的是在没有夹具的情况下,使用图象式的三坐标测量机建立零件基准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