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滚齿机干斜齿时都是左旋加介轮右旋不加呀?

楼主(2008-12-21):
请问是不是所有滚齿机干斜齿时都是左旋加介轮右旋不加呀?

谢谢!

网友:
不一定吧
等待...

网友:
还要看滚刀的旋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所有滚齿机干斜齿时都是左旋加介轮右旋不加呀?

谢谢!

不要把问题想得太绝对,如果你是干滚齿的,把你开的那台搞清楚就行了,方向不对的话加个介轮。

网友:
不一定。是否加介轮,根据刀具,工件旋向和机床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