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齿轮和普通齿轮的区别

楼主(2008-12-21):
做实验时发现齿轮泵的齿轮和普通齿轮不太一样啊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啊?
恳请高手解答

网友(2010-09-14):
如果是传统的齿轮泵会和普通的齿轮不一样,齿轮泵的齿轮一般是用增一齿的方法设计,计算公式完全不一样了,可找何存兴的液压元件看一下,

网友:
感觉一样啊  楼主能详细说明一下么

网友:
一般的齿轮渐开线齿形占了很大比例。
齿轮泵中按齿形一般可分为渐开线齿轮泵和摆线齿轮泵,而且摆线齿轮泵占了很大的比例。
估计LZ看到的是一个摆线齿轮泵,所以才有了这个疑问。

网友:
下图就是一个摆线内啮合的齿轮泵。

网友:
这是一种计量泵,主要是用来计算流量的,和普通压力泵当然不同了

网友:
这种泵的轴向端面间隙要求很高,小则卡死,大则泄漏。

网友:
路过学习了,呵呵,多谢几位

网友:
希望2楼的和6楼的师傅先找本有关齿轮泵的教材看一下,因为你们的看法很片面哦!

网友(2018-12-16):
齿轮的计算方式跟各种参数都不一样,设计也不一样。

网友(2022-01-30):
12年了,楼主最后咋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