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空压机维修一例

楼主(2008-12-22):
今天早上生产部因空压机不能启动而开不了机器,他们主管让我去帮助看看,去后看到控制面板上显示红色指示等,机器不能启动,随后检查所有部件均没有问题,还用手转了几下电机皮带,里面的润滑油也没冻住,一直纳闷呢,最后看到空气出口温度显示负3度(今天温度特低,天气预报-2—3度),赶紧看设定的上下限温度,一看下限温度是正5度,后来怎么调下限温度都调不了(原厂说明书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没办法只有用笨方法,用大功率灯泡来给空气出口温度感应器加温,加到5度后按启动,机器就正常运转了。这次差点难倒我了,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对了我们公司的这台空气压缩机是放在室外的直接对着风口,等搞定后手脚被冻的没有知觉了。这次的一点心得希望有类似情况的朋友能从中得到一点启发。

网友:
哦,我们启机是有提前预热的,润滑油预热循环再启动主机,看来启动方式上还是有点差别的。

楼主:
谢谢版主,你们的空压机是哪个牌子的,我们的是德国的康普艾L22,这次故障点是压缩机出气口的那个感应器感应出气温度偏低造成的,你们启机提前预热是指预热压缩机里面的润滑油吧

网友:
是啊,我们用的是国产柳州的。现在很多国产的东西已很不错了,外国的东西一但有问题是很麻烦的,国产的就是有问题也是可以修的而且有很大的价格优势!

网友:
这种法能用来应应急,看了以后给了我很多启发

网友:
我们南方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这个经验真的值得积累!

网友:
谢谢共享,这是知识的积累,谢谢了

网友:
呵呵!这个南方和北方差的让人逗乐,有次我们个一个产品汽缸不动作,一查是汽缸结冰了,

网友:
楼主的话让我想起当年冬天柴油机起动都要一把火的时代!!

网友:
听我朋友说,以前的空调在室外温度低于0度时开空调 室内空调机只吹风不制热,说是外面冷,空调吹出去的冷气温度高于室外温度,冷气排不出去,不知道现在的空调怎么样,是否还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这到现在还没0度一下,不能验证,只能向大家求证,尤其是北方的

网友(2009-02-10):
呵呵 是个好的教材 谢谢啦

网友:
现在我们光想着空气温度低一些,可以实现空调的自由制冷,可是不想还会引起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有得必有失啊!

网友(2009-03-25):
不需要这么麻烦吧,现在的螺杆式空压机在冬天较冷的情况下可能会启动时高温跳机,只要多点动几下就可以了。或者把进气控制电磁阀拆下,空载10分钟左右再加载就OK了。

网友(2010-02-01):
我们用的是日立的没发生上述问题
应该吐出温度跟机体无关啊不应该限制启动哦

网友:
这个经验真的值得积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里零度以下,空调一切正常!!!

网友(2010-05-13):
公司的空压机在房间里安装,上面有排风口,没出现过这问题。不过公司的空压机室24小时工作制,出现这种问题的机会就没有。是个好经验,有可能体现在别的设备上。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朋友的分享,又学到了一招啊,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也可以用火烤一下

网友:
学习了,可我们的空压机总怕它升温过高报警跳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