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固件在什么情况下表面处理(镀锌等)必须去氢处理?

楼主(2008-12-22):
请教一下:
   各位老师紧固件在什么情况下表面处理(镀锌等)必须去氢处理,谢谢。
  进来讨论一下。

网友:
除氢对于电镀产品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电镀体系中,被镀金属离子在阴极上得到电子,氢离子也同样会得到电子,生成原子态的氢,渗透到金属镀层内部,使镀层产生疏松,当搁置一段时间后,原子态的氢会结合生成氢气而体积膨胀,这样就导致镀层产生针孔、鼓泡甚至脱落等不良缺陷,如果渗透到基体还会导致整个构件的氢脆现象,特别是对于高强度钢,一旦渗氢容易导致构件的脆断。因此,电镀后要在一定的温度下热处理数小时,以驱除渗透到镀层下面或者基体金属中的氢。

    相对于钝化处理来说,除氢处理的方法比较单一和简单,一般都是采用热处理的方式把原子态的氢驱逐出来,对于常用的镀锌构件,一般是在带风机的烘箱中,220℃恒温条件下保温2小时,这个工序一般是在钝化之前,这样不会造成由于驱氢而导致钝化层的破裂。

    首先依据使用标准进行判断,另外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是零件强度,当达到一定强度时,必须除氢,而且有严格的温度,时间和镀后到除氢的时间间隔要求。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指导,谢谢啦。
顺便再请教一下,已经出现氢脆啦能返工吗?

网友(2011-06-28):
学习中,正想找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希望各位大侠扫盲啊,呵呵

网友(2011-07-28):
3.5         镀层的氢脆检验
3.5.1        验收规则
3.5.1.1        对于抗拉强度σb≥1050M Pa的钢关键件、重要件。
3.5.1.2        进行镀镍时,应满足缺口拉伸延迟破坏试验。
3.5.1.3        进行镀锌、铬时,应满足缺口拉伸延迟破坏试验,破断时间大于200h。
3.5.1.4        按HB 5067—1985要求和方法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