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22):
就是一个圆里加一横,上下各一个数字

网友:
就是一个序号吧,指某种零件,或许什么东西,

网友:
要看明白,我估计你得把整个图传上来
  我接触过一些法国人的图,或许能帮你看看

网友:
和修订表应该有关系,德国图纸上见过。

楼主:
上边的是序号,不知下边的是什么

楼主:
终于明白了,下面表示页数,上面表示件号
这个图的意思就第三页第二十五件

网友:
那60呢?还有4x 8x都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明白了,下面表示页数,上面表示件号
这个图的意思就第三页第二十五件

应该是这样的。另外4x 8x是零件个数。60是零件号60,你这张图上有多少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另外4x 8x是零件个数。60是零件号60,你这张图上有多少个零件?

没错!4x 8x是零件个数。60是零件号60,这张图上有二百多个零件

网友:
不错,学到不少

网友:
恩 非常好的学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