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轴承NU2276内、外圈磨损需修复---请教

楼主(2008-12-22):
水泥厂立磨用NU2276轴承(SKF品牌),内、外圈滚道磨损量接近1mm,厂家想修复。但不知材质(厂家不允许取样化验)及原来的表面硬度,请教知情大侠施以援手,另外该品牌的轴承游隙一般控制范围多少?请看轴承照片。

网友:
直接扔给SKF修不完了吗!

楼主:
SKF在国内的维修工厂与宝钢公司合资刚成立,具体业务还没开展,发总部修不划算

网友:
SKF在国内的维修工厂与宝钢公司合资刚成立,具体业务还没开展
据我所知,已经在接业务了。

楼主:
也许是店大欺人,收费太贵,买新的大概12w,咨询过经销商修复要近5w多,国内企业能修就不想给外国公司做

网友:
经销商要有利润吗!!

国内企业能修就不想给外国公司做
就你说的情况,我看你找的国内企业不靠谱。
就我这种250的手艺,你问的都知道,而你还要上网问,那这个专门搞轴承维修的国内企业还不知道?我们支持国产,但不能支持假冒!

网友:
SKF报的是什么方案?是修磨滚道表面,更换(加大)滚动体吗?
好象国内还没有轴承企业开展轴承修复的业务吧,SKF开张之前,国内基本被铁姆肯垄断

楼主:
先回一两酒大侠,国内企业不是专修轴承的,但其技术手段应该是可行的,主要是焊接工序有难度,必须要知道材质,一般的轴承材质都可以知道,但如果不对工件取样化验的话,对进口轴承焊接是有风险的,焊接后的机加工国内设备可以达到精度要求。据了解国外工艺也大同小异,但相同工艺国内做的东西还是有差距,这是事实。
回音十大侠,要求修复滚道,恢复尺寸,机械性能恢复80%左右就行了。

网友:
焊接?冷焊?
SKF报的是什么方案?是修磨滚道表面,更换(加大)滚动体吗?
好象国内还没有轴承企业开展轴承修复的业务吧,SKF开张之前,国内基本被铁姆肯垄断

嘿嘿,修轴承很简单?
问一下:
为什么SKF开张之前,国内基本被铁姆肯垄断
为什么SKF到现在才开张
为什么FAG,NSK还没有开张?

楼主:
大侠的问题当然只有拜托轴承行业专家来回答了。现在只是个个案,厂家的要求是修复后能正常运行一年,费用不要超过2w,用作备件,达此目的就比较划算。

网友A:
费用不要超过2w,
难!!

一般性修复,轴承修复是原价的25-30%,你那个轴承,经销商加一手,5W,不算太离谱,要不你直签,省了经销商费用。但是要低于20%, 太难了。换滚子,保持架,套圈,都是实打实的东西,要钱啊!

机械性能恢复80%左右,怎么恢复80%?寿命是原来的80%还差不多,20%不到的价格,80%的寿命,修复者能那么便宜你吗?换了你会报低价吗?
除非是野路子厂,纯属来捞一票就闪人!

楼主:
谢大侠指点了!看来还是再谈谈价格。

网友:
NU2276 SKF卖你12W不算暴利,只是订新轴承货期有一些长。个人觉得修复不太划算。

楼主:
谢谢关心楼下朋友的关心

网友:
内、外圈滚道磨损量接近1mm?那滚子磨损也很大了,修起来很困难的。轴承厂都是流水生产的,为了修复这个轴承需要单独调整生产线,单独处理,因此价格昂贵也是可以理解的。
材料可能用的优质轴承钢经表面淬火处理。硬度一般会在HRC60左右
轻微磨损一般是通过表面镀硬铬后重新磨削表面,必要时需要表面高频淬火
这种较重的磨损要一般需要表面高频淬火后重新磨削滚动面,并专门配置滚动体和保持架。如果轴也磨损了还需要修复轴颈总之会很麻烦的。

网友B:
内、外圈滚道磨损量接近1mm?那滚子磨损也很大了,修起来很困难的。轴承厂都是流水生产的,为了修复这个轴承需要单独调整生产线,单独处理,因此价格昂贵也是可以理解的。
材料可能用的优质轴承钢经表面淬火处理。硬度一般会在HRC60左右
轻微磨损一般是通过表面镀硬铬后重新磨削表面,必要时需要表面高频淬火
这种较重的磨损要一般需要表面高频淬火后重新磨削滚动面,并专门配置滚动体和保持架。如果轴也磨损了还需要修复轴颈总之会很麻烦
径向游戏一般在0.19mm-0.28mm,内径380mm,外径680mm,宽度175mm,装配倒角不少于6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外圈滚道磨损量接近1mm?那滚子磨损也很大了,修起来很困难的。轴承厂都是流水生产的,为了修复这个轴承需要单独调整生产线,单独处理,因此价格昂贵也是可以理解的。
材料可能用的优质轴承钢经表面淬火处理。硬 ...

这么大的轴承也流水线生产???
单独修复需要调整流水线???
材料也不一定是轴承钢,并非所有轴承都用轴承钢制造。
并且还有加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费用不要超过2w,
难!!

一般性修复,轴承修复是原价的25-30%,你那个轴承,经销商加一手,5W,不算太离谱,要不你直签,省了经销商费用。但是要低于20%, 太难了。换滚子,保持架,套圈,都是实打实的东西,要钱啊! ...

一两酒大侠一针见血

网友:
麻烦~~
我给你定几个好了~质量靠谱,货期3个月,以后坏了换就是了~~
不过我们不是SKF,是TWB~~

楼主:
正与相关厂家联系,谢谢各位大虾,有消息再向各位报告。

网友(2009-02-21):
修轴承简直就是暴利,修1套等于买半套新的.我就是铁姆肯修轴承的

网友:
直接给SKF 上海修复工厂 修复就可以了   修复后保证和新轴承使用寿命一样呢

网友:
从你发的轴承内外圈来看主要是锈蚀和磨损,修复主要是对内、外圈滚道面进行修复,可以通过抛光、磨削保证游隙,内、外径表面抛光除锈就可以了。不过从轴承修复方案上讲,你发的轴承修复肯定是要磨削的,那么滚动体也要更换以确保游隙,但前提是内外圈未剥落。

网友:
轴承修复内、外圈滚道面不进行镀别的材料进行修复,那样会在表面形成不同的组织结构,使用后会在组织交接的地方易形成疲劳,滚动体通过内、外圈旋转,轴是可以的因为轴承内孔和轴是紧配合是相互不旋转的,轴可以通过镀铬增大外径磨削所需要的尺寸,但轴承圈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