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粗糙度符号是什么含义----求助

楼主(2008-12-22):
请问各位大侠   这个粗糙度符号是什么含义

网友:
WX3

WX3应该为本粗糙度适用区域(可能),R4为“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可以达到的"粗糙度

网友(2009-02-21):
R4是表示用任何方法获得表面粗糙度为R4,WX表示取样长度参数,3代表粗糙度间距参数值(mm)

网友(点评):
我想改一下你的说法,R4是表面光洁度的限位值,WX是网纹或斜纹的表识,3是纹与纹之间的距离。。。。。。。。。。

网友:
学习了!一般很少接触这样的标注。

网友(2009-07-14):
未接触过,今天看了,过几天又会忘掉......

网友:
没见过啊。学习了。

网友: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标注,长知识了.

网友A(2009-09-16):
长知识  学习了

网友:
没见过,请问国标是查的到吗

网友(2011-06-17):
不知道楼主弄明白没有这个表面粗糙度了吗?我现在想知道R4这个粗糙度相当Ra多少?

网友:
轮廓参数标注有三个,分别是R、W和P,所以,我觉得WX3就该表示波纹度的

网友:
学习了!一般很少接触这样的标注

网友:
没见过这种粗糙度符号,长见识了。

网友(2011-09-01):
学习一下,长长见实,

网友:
长知识  学习了。。。。。

网友:
看过了,,,,下次就会有记忆

网友:
R4是法国标准的粗糙度值,R4表面很光滑了,和Ra换算具体是多少不清楚,但R12.5大约是Ra1.6左右

网友:
这个好像国标上有,前几天在公司的文件中好像有看到过

网友: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标注,长知识了.   孤陋寡闻啦

网友:
不知道。画什么样的图要用到这样的符号呢,以前都没见过。

网友:
学习一下,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见识了,学习了哪的图?

网友:
学习了,没见过这样标的

网友:
学习中, 期待正解!希望哪位大侠给出答案!

网友:
沒有接觸過這樣的標注,學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知识  学习了

R4应该为加工余量   WX3应该为加工工纹理

网友:
补充:R4是表示用任何方法获得表面粗糙度为R4,WX材料加工纹理,3取样长度,单位mm

网友:
没有见到过,不知道是什么零件上面的标注

网友:
我认为你的这种标发不规范,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