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拆装机床液压阀门有害吗

楼主(2008-12-22):
数控机床维修和调试中经常拆装减压阀、溢流阀、电磁阀等,有时是液压油太脏清理之,对阀的使用有害处吗? 我们没有专门的液压把式

网友:
液压系统对液压油的清洁度要求是比较严的,要经常检查,如出油脏了要彻底清洗。

网友:
液压系统对油的清洁度要求比较高,经常检查或加装过滤器更换滤芯

网友(2019-01-31):
普通液压阀拆洗,没坏处,如果是比例阀和伺服阀不建议拆洗。

网友:
能把阀芯就这样放在钢板上你说呢。阀芯生产的时候表面有划伤就定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