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锁继电器 讨论

楼主(2008-12-22):
今天在检修一台进口设备时发现一个继电器被拔下插座时还处于吸合状态,核对电路图得知是闭锁继电器.(以前我听说过自锁继电器,但一直没有使用过.即当通电吸合后,断开控制电流仍然继续保持吸合状态,除非通以反向电流才能解锁) .仔细观察其结构发现这个继电器有两个线圈,见下图.

希望大家就此种继电器的使用范围及其优缺点展开讨论.

网友:
你说的那东西的结构是采用脉冲电磁铁的,即铁心的线圈在脉冲的作用下产生吸合能力并加以保持,直到下次的去磁信号给出以后,这种状态才解锁,

但这种东西在有些场合是不许使用的,要看工况,

其他领域也有采用这种脉冲磁铁的,

网友:
优点:节能,噪音低.但有些场所,比如断电后要去复位的时候,就不能使用.附一份和详细的继电器选用的材料

网友:
我去网上看看这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啊 ,发个上来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
国内称为:  磁保持继电器

里面有一块永磁铁,通过与电磁铁的共同作用实现动作并保持。如下图:

附上一个有趣的普通继电器的保持接法的动画,多等几秒哦。很经典:

网友(2009-10-19):
楼上的做得好

网友(2010-03-04):
好资料!

对我等初来乍到的新手太重要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