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里面怎么能和CAD一样显示线宽?怎么设置?

楼主(2008-12-22):
caxa里面怎么能和CAD一样显示线宽?怎么设置?请高手指点!!

楼主:
呵呵
最近不让用CAD了,让用CAXA,用起来不太顺。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二

网友:
你想的太多,用CAXA线型、颜色只需要选择BYLAYER即可,仅在层中变换。实事求是的说,CAXA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软件,但它在二维中的确是最方便使用的。

网友:
补充一句,线型、颜色是系统已经设置好的。

楼主:
不明白你说的,
我现在还没搞清楚CAXA里面的线型图层属性呢,然然呼呼的!!

楼主:
还有就是,如果想用什么线型是不是先要在图形上设定好并置为当前,否则完了后很难编辑的!

网友:
图层怎么去修改哦? 是不是也像CAD中一样??

楼主:
那样对CAXA好像不起作用,郁闷中

网友:
“工具”→“选项”→“参数设置”把里边细线显示的对号去掉就ok了!!

楼主:
高手,实在事高手!!

网友:
是可以选择的.就和CAD的图层管理一样了~~~~~~~

网友:
文件——绘图输出——线型设置

网友(2009-07-16):
1图层线宽的设置和修改,是与CAD中一样的,图形显示的线宽是图层中设定的线宽,但可以设置成都按细线显示0 T2 b  v9 h( [4 X- N
2.如果现在是按细线显示的,要恢复只需把“工具”——“选项”——“参数设置”把“细线显示”前对号去掉就ok了

网友:
在打印的时候可以设计

网友(2011-04-17):
10#的说的是对的  我也试过了   呵呵呵

网友:
工具--选项--细实线显示

网友:
路过此地,学习一下。

网友(2011-06-15):
就按软件设置的线宽选取就是了。

网友:
在打印机栏目里有线条设置

网友:
不必在意线宽的显示。因为CAXA图层线宽已经设定,只是在打印图纸时在打印设置里面,将粗细线宽设置一下即可,打印出的图纸会有粗细线的区分(我用的是粗线0.15,细线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