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动式比例溢流阀模型怎么建立?

楼主(2008-12-22):
请问直动式比例溢流阀模型怎么建立?谢谢!

网友:
液压元件教材上就有,林建亚编写的,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楼主:
比例溢流阀的通经是指阀进出口的尺寸还是阀座小孔的尺寸?

网友:
进出口尺寸,但只是名义上的,和实际尺寸经常存在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