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阀?

楼主(2008-12-22):
如题!这是什么阀,哪里能生产?

网友:
这个不清楚还望高手解答!

网友:
谁英语好,帮忙翻译下就知道了!!,貌似有什么过滤作用?

网友:
应该是个什么冷凝器 分离器什么的吧  好像不是阀

网友(2009-02-05):
只看该作者

应该是溢流阀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