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测试比例电磁铁性能的装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22):
我想设计个测试比例电磁铁性能的装置。不过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做。。能给点建议吗
一般的测试装置是怎样的。哪里能找到相关信息

网友:
具体测试哪些项目?是哪类型的比例电磁铁?位移型还是力型?

网友:
一点资料,关于伺服阀测试仪的

伺服阀测试仪G040-120

网友:
我认为对比例电磁铁的性能测试主要有1、额定推力;2、工作行程;3、额定电流及线圈阻值。
具体测试曲线有力-位移特性曲线、电流-力特性曲线。

网友:
比例电磁铁性能测试

我公司成功开发了比例电磁铁性能测试设备,运用效果良好,非常有助于企业进行比例电磁铁的开发研究与测试。可直接与我们联系:重庆坤恩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023-67515069   sunsky618@126.com   联系人:周经理

网友(2009-02-10):
我也正在做呵呵,下个月等测试台运过来就开始组装了。
我是做比例和开关电磁铁的综合性能测试,比如力位移,电流力等。大概就是做个测试台,接上位移力传感器,通过外部动力装置对衔铁位置的移动来取得电磁铁的性能曲线。

网友:
比例电磁铁的测试内容主要包括额定值测试、静态特性测试、动态特性测试 3 个方面
对于力型电磁铁 ,其额定值测试包括额定电流测试、额定力测试;静态性能测试包括电流2力特性测试、位移-力特性测试;动态性能测试包括输出力阶跃响应特性、输出力频率响应特性。
对于位移型电磁铁 ,其额定值测试包括额定电流测试、额定位移测试;静态性能测试包括电流-位移特性测试、位移-力特性测试;动态性能测试包括输出位移阶跃响应特性、输出位移频率响应特性。

其额定值测试可计算出额定电流、额定力、额定位移等指标;静态性能测试可计算出其零偏、滞环、非线性度、重复精度等指标;动态性能测试可计算出上升时间、超调量、延迟时间、幅频宽及相频宽等指标

网友(2014-04-18):
积分太多下载不了 啊

网友(2014-07-19):
这个怎么就没有我要的结果呢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