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装配工程图零件明细表若超出图文框该如何设置?

楼主(2008-12-22):
如图1,作装配工程图需要作零件明细表,若零件太多零件明细表在一列显示有可能超出图文框范围。该如何设置让零件明细表超出图文框的那一部分转到另一列显示呢?期盼高手解答!

楼主:
社区有用proe直接出图的吗?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怎么没人理呀。

网友:
关于明细表折行

proe出装配图也有类似其他2D绘图软件出图时的明细表折行操作,这样可以让超出页面的明细表在一页里显示。
具体操作在图示里:
1.点击选中明细表,这时候table中的分页操作才显示(即paginate);
2 选择设置延宕,也就是从明细表的哪个位置将其一分为二;点击分割的位置后,上边的多出的部分不见了;
3 选择添加段,可以将分割出去的多出的明细表在放置在当前页面的合适位置,可以移动其位置放置在想要的位置。
4 折行部分的明细表也可以用加标题的方法,将明细表表的表头重复显示。
可以试试!

网友(2009-07-09):
分页后跑到第二页去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