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间隙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22):
我们所用减速器齿轮m=0.5左右,不锈钢的。想监测一下其配合间隙等,如监测其启动电压来实现,但相关资料难找,有那位大侠有的能否共享一下,感激不敬!或者那位有更好的方法介绍一下,我在网上也查找了一下,如压铅法等在这种小型的减速器中是行不通的。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一下!!

网友(2009-08-01):
我也想知道,望高人解答!

网友:
以自己常用方法供參考..
1 先以囓合機確定齒溝偏差為許用值
2 以跨齒厚或量梢先取得轉位系數.
3 以測得轉位係數推導出正確齒輪3D實體(我採soliwork)
4 給設定中心距,以徑向間隙根據壓力角求法向間隙(誤差一般在可接受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