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管的弯曲——请教

楼主(2008-12-22):
哪里有尼龙1010管的弯曲加热设备啊?

供应商说用热水就行。崩溃,担心加热弯曲后管径无法保证。。。。

管子是用来做液压油管的。。。。直径8,长度800,弯曲的地方R25

楼主:
没人知道吗?

?????????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先把管子放在热水里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在管子里塞上一根拉簧,拉簧直径要和管径吻合,用木头做一个R25的靠模,把管子用力和靠模吻合放在冷水里冷却就OK了!

网友:
如果做不了,弯曲的部位就采用金属的,两端配上管接头。

网友:
即使用热水也是弯不好的。温度达不到软化点,过段时间就恢复过来了。尼龙管不能这样使用。
油管需要这种小半径的弯,可以用紫铜管。

网友:
弯曲的部位就采用弯管接头

楼主:
问题是,

我们购买的机床上的液压管都是尼龙1010的。。。。。

搞不懂他们是怎么搞的

网友A:
真的弯不了,和6楼的一样,用接头

网友(2017-09-15):
引用 网友A:
真的弯不了,和6楼的一样,用接头

用考模是什么样的
我现有个尼龙管17的外径、14的内径
我这么成型达不到理想的R角、R角度大、折弯的角度反弹。

网友:
用接头啊 效果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