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机床加工的图片

楼主(2008-12-22):
五轴机床加工的图片~~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机械学院数控实训中心!

网友:
开眼了,开眼了.

网友:
可以五轴联动么?

网友:
我还以为是国产的,有点遗憾。

网友:
DMG德玛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联动啊!
不是国产的!

德玛吉五轴机床,X、Y、Z、B和C轴,
海德汉数控系统,

楼主:
德玛吉机床
编程按钮
CR 走圆弧
CT 通过切点画圆弧
CC 画圆心 可整圆
CHF 线性倒角
RD 圆弧倒角
APPR/DEF 进退刀方式

固定循环定义一般模式
按按钮“CYC DEF”、选择对应的循环,通常要赋值一定的参数。这样循环定义完成。
按按钮“CYC CALL”调用上面最近定义的循环,一般直接在后面加上“M03”指令。
而循环又通常包括对轮廓的定义,用LBL1LBL0来进行定义。
最后用“M30”来关闭整个程序。
通常经LBL1LBL0包含的循环程序定义在整个程序的最后部分,可以避免在循环调用前,先被调用了一次。

转孔循环
201后,再输入孔坐标。
L定义孔坐标。

型腔循环
循环后,+L+零点坐标的位置+调用指令

平移变换
要进行注销,激活坐标系,要用247

3D加工
用软件生成加工曲面区域的点

刀具库出现问题,如果单步执行换刀指令
恢复换刀模式
“编辑”、“MOD”、输入密码“789”;“手动”、“MOD”、“HELP”。
一般执行的该文件中的代码行,顺序是“自由运动轴21号”、“关刀库门”、“重设机床19号”。

向机床下载程序(通过TCP/IP
用软件TNCcremo.exe
“extras”->”configure”->”connection”选项卡->”TCP/IP””setting”中设置机床IP地址。

查询机床IP地址
“编辑”、“MOD”、输入“Net123”。可查到机床IP地址。128.1.35.123

再设置自己的IP
地址与其不同就可以
子网掩码:255.255.0.0

插上网线,用软件联通。
点“》”连接。

编辑功能
FUNCTION下的“TCPM”中有M128功能,五轴联动用。

按钮“FK
通过切线功能绘制曲线

G54=坐标平移变换=海德汉系统中的CYC 7

倾斜面加工
基本原理是把所有不是XY平面的面在定义坐标的时候都可以在XY面内定义,然后通过旋转主轴的角度,就可以在同XY面成一定角度的平面内进行加工。
一般步骤
1B90度,循环定B,坐标变换;
2-90度,倾斜面;
3在代码中加B-90度,就可以了;
4也要加进给速度;

注意:这个功能不会自己注销,手动加指令注销。注销:再次调用CYC CALL,把ABC设成0。最后再加CYC CALL,什么参数都不加。

取消补偿:无取消长度、半径补偿。但是可以通过对刀具赋值DLDR人为控制刀具的长度和半径。增加刀具的长度,可以进行试切,这是经验。

运行程序
“运行按钮”、找到程序、“ENT”、先单段运行,无错误后,再连续运行。

“处理”、“自动”、“程序段扫描”,自动化程度高,程序中断后,可以自动回到终止的位置。

刀库中调用刀号。

开始加工的一般步骤
1刀具表中建立刀具
2刀库表中添加刀具表中定义的刀具;
3装刀,测量刀长和半径;
4用测头建立坐标系;
5开始加工。

切换几种坐标系的显示
用“MOD”,然后可以设置各种坐标系。

G30ISO代码中定义毛坯。

定义工件原点的时候,一般先找正工件的偏转角度,再找正工件的原点。

在刀库中装刀
1在刀具表中把刀号,刀名定义好;
2长度、半径要预先估计一个差不多的值,写入。
3LTOLRTOL中输入0.02,表示反复定义长度半径的允许的差值;
4长度半径一起测量用584

MDI下,调用刀具,设定刀具转速,CYC
584
,设定参数,可以测长度和半径。

空运行的时候,可以把刀具的长度DL10,这样刀具长了10,就在工件上方运动,起到验证正确性的作用。

程序运行的时候,可以按停止按钮,然后可以再次恢复。

用探头找正工件,先对角度,再对原点。

在手动设定角度的时候,一定要把探头设定的角度中侧得的数值“Datum”中设定为0

设定角度和,发现存在偏转,可以用MDI的方式进行旋转工件,把工件找正。这时,要特别注意旋转方向,要注意旋转方向。要注意,旋转的是工件,和命令的旋转方向相反。比如测量结果,发现工件应该逆时针旋转1度,这时,先把C轴设定成1度,然后手动输入命令L B0 C0,程序的命令是顺时针转1度,但是因为工件旋转,所以逆时针转了一度,工件找正。

网友:
还是linear的~~~~~~~
直线电机~~~
唉~~~这种设备放在学校能用到10%的功能么?

网友:
作为大学里"门脸"设备的介绍,居然有错别字!怎么翻译的啊?"G和C区别很大的."指向电机"没听说过,"直线电机"倒很强悍.
好机床.
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联动啊!
不是国产的!
德玛吉五轴机床,X、Y、Z、B和C轴,
海德汉数控系统,

楼主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种机床怎么个5轴联动?
即便是编程语句中的一行(含5轴)也行.

网友:
啥时候弄个视频看看呗?期待哦。。。

网友:
这台设备可能要6-7百万,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机械学院数控实训中心!真牛

楼主:
X,Y,Z,B,C,  (或X,Y,Z,A,B)
通常意义上,B为机床主轴,及刀具可以旋转,C为工作台旋转,
X,Y,Z为空间三维运动方向。

联动意思就是为了走出一个曲线(面)其5个轴同时运动,
我个人理解,5轴机床的程序是很难写的,一般采用自动编程,反正我没见过有人写过5轴的程序~

五轴连动又分为两种:常见的是立式五面体加工中心,包括X,Y,Z和万能主轴头。主轴头可以饶Z轴旋转360度形成C轴。里面还有个可以饶X轴旋转180度的A轴,这样就是五轴,加工时可以在工作台上增加数控转台,就成为六轴五连动机床了。还有,卧式五面体加工中心。工作台可以饶X轴旋转150度形成A轴。工作台上装有转台,可以饶Z轴旋转360度,再加上原来的X,Y,Z,正好是五轴连动。

一台数控机床有多少由数字系统控制的坐标轴就叫几轴数控机床,但是,这些数控轴却不一定全部都同时参与插补,其中有多少数控轴可以同时参与插补就叫几轴联动,于是就会听到这种讲法:5轴4联动数控机床、5轴3联动数控机床等等,甚至还会听到3轴半数控机床之类的讲法,其中的“半轴”的意思大部分情况下是说某根数控轴不是连续参与插补而是两个或几个固定的几何位置(通常是角度)参与插补运算,比如B轴0度和90度。

联动轴数跟精度基本上是不搭界的两个概念,联动轴数的多少通常表明了这台设备的曲面加工能力,比如像人像、螺旋桨等等之类的曲面加工通常就需要5轴联动机床加工。

我也不是专业研究五轴机床,以上谬误之处,请社区的数控机床行家指正。

网友:
这大学就是强发明了“指向电机”,
只知道直线电机

网友:
会五轴的人好像不多
偶只见过一个

网友:
乖乖 这个床子要卖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X,Y,Z,B,C,  (或X,Y,Z,A,B)
通常意义上,B为机床主轴,及刀具可以旋转,C为工作台旋转,
X,Y,Z为空间三维运动方向。

联动意思就是为了走出一个曲线(面)其5个轴同时运动,
我个人理解,5轴机床的程序是很 ...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具体价格不知道。。大概是在30万欧元左右。

DMG和米克朗的5轴设备还是比较不错的。
DMC应该就是这种产品名~~~

网友:
,真正培养一个五轴机床操作的高手的时间是3轴高手的10分之一的时间

很多人把5轴看的那么神秘,郁闷死了,5轴侧重难点在配套的POST的开发上能够与使用的机床挂钩。
其他的东西,就是操作熟练问题了
我们这里有很多5轴培训的,理论好的7-30天。
3轴培训7天培训结素的你见过几人

前提是有3轴扎实理论和简单的机床切削参数经验

网友:
我见过国外一个牛人用五轴加工中心加工出一枝玫瑰花,有花瓣、叶子、树枝,非常漂亮

网友:
5年前的价格大概是40万欧元(主机价格,特殊软件包和附属装置另算).
软件生成的5轴加工严格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五轴,是概念上的混淆.
举个简单的例子:
圆弧插补,在两轴联动的机床上直接用G02,GO3就可以了,底层有圆弧插补器,这是真正的两轴联动.
假如系统没有圆弧插补功能,那用直线插补通过软件生成或宏程序也可加工出圆来,这时就不能叫两轴联动.
所以版主会问:是否可以在一个程序段里指定出5轴描述的加工特征来.只有这样才能叫5轴联动.
问题是,什么特征需要5个坐标来描述?其实,有两个坐标只是加工工艺上的需要,和特征描述无直接关系.
以上的理解是作为五轴外行的理解,见谅.
手动编程加工螺旋推进器的人是有的,我同事的老师就是一个.

网友:
一般是加工立体。我公司有五的轴激光机,要1000W。我想差不多的吧,要用电脑编程,有N个G01.G02.G03.组成。

网友B(2010-01-28):
不太理解五轴是哪五轴?

网友(2010-03-12):
哈哈~~  五轴加工出来的那 模型不错

网友:
呵呵,我们跟学校也有一台,但是给一个特不是人的一个老师了,气死我了

网友(2010-07-04):
我下星期调到 五轴去,我刚毕业  数控专业的,对 五轴了解的不多,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开眼了,就是图片不太清楚!

网友:
海德汉数控系统好操做吗?跟西门子系统相似吗?

网友:
我见过加工维纳斯的视频,堪称完美。真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网友:
五轴联动,妳應不了解問的是什麼吧?是問五轴同時加工,

网友:
回复 楼主:

    长见识了

网友:
哎 中国加油啊 差远了 先不说达到多少精度 就是一般的精度保持性就很差

网友:
去年机床展见过,有一个视频,是加工摩托车头盔,一次成型,很厉害

网友:
我也有啊,呵呵,还有头的

网友:
看眼啦   海德汉系统也够牛×放在学校里面可惜了!!!

网友:
有没有这种机床的资料,分享分享啊

网友:
好家伙...............加工这样一个裸体模特不知道要多少加工费,哈哈

网友:
机床太牛了,人的技术也太牛了,开眼了,呵呵

网友:
不错的资料,大开眼界········

网友(2012-09-01):
也太简单了,弄点有难度的也好招生呀

网友:
多少钱一台?

网友:
机床越高级人越笨,这机床我玩了段时间,说实话真沒意思,铣人体模型如果是手编程序那才是牛,软件编理所应当,五轴铣人体也是他本身具备的功能,倒不如铣壁厚0.1的薄壁样条曲线叶片考水平吧

网友:
德玛吉,向往的东西。

网友(2012-11-06):
海德汉的系统!五轴就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理解五轴是哪五轴?

好像是Z轴的上下移动,Y轴的水平移动,X轴的前后摆动,Z轴矢量方向的旋转,Y轴矢量方向的前后摆动。我也不太确定只是在某个视频上看到的。好像还有别的形式,不知道对不对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努力再努力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