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极材料哪位大虾用过钨铜?

楼主(2008-12-22):
我现在用CrZrCu还有CrCu还有BeCu,但都硬度偏低,不知道哪位大虾用过钨铜,请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2012-10-21):
你说的电极是电阻焊电极还是放电加工电极?

网友:
用过钨铜的电极 你要请教什么?

网友:
用过,你想知道撒子?

网友:
我公司生产钨铜,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可留言

网友(2013-01-10):
BeCu的 硬度能达到40以上了,CuW的硬度才20多,如果是要耐磨损,用100%W,主要看你焊接什么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