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染色色差方法

楼主(2008-12-22):
请问有哪些方法解决染色中的色差问题??

网友:
清将你使用地工艺和设备介绍一下!

网友:
一般是要保证轧车的线压力在幅宽方向左、中、右的一致!还有后边设备的温度(或“温度场”)是否一在幅宽上左、中、右的一致!

楼主:
你所说为轧染,若染筒子纱或经轴呢?

网友A(2009-04-07):
增加时间!多加匀染剂!

网友:
印染色差问题是印染行业的四大顽症,不是几句话就能说的清楚,这方面印染行业的不少专家有论述,可以找找看,同时不同的人对不同的色差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这就看你的意见了

游客

网友(2012-05-06):
是啊,色差原因多了去了,解决怕是不行了,只能避免

网友(2009-04-14):
在这个网上,许多的板块人气都挺旺的,惟独纺织机械不让人满意,这和我们纺织行业在国内的地位不符,希望我们行业的朋友共同努力,发扬我们的纺织印染行业的技术进步

游客

网友(2012-05-06):
主要还是模仿
这个行业有点老

楼主(2009-07-26):
能否介绍一点资料?多谢!

网友(2011-11-30):
引用 网友A:
增加时间!多加匀染剂!

降低加料浓度,增加加料时间,增加保温时间

网友(2012-01-23):
我在钣金厂做过,我们给零件要喷粉或者烤漆,当然都是有颜色的,都是经过调配的,效果要求和标准色板一样。

品检员就需要检查色差程度,用的是色差仪。

希望对你有所提示

网友(2012-04-11):
色差这个问题主要与配料,染色工艺,设备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