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车组:为什么它能把列车经过导轨衔接处的噪声给降低到60分贝?

楼主(2008-12-23):
请问大家,谁知道现在上海到北京的动车组的一些资料?
还有啊,为什么它能把列车经过导轨衔接处的噪声给降低到60分贝?
这原理是什么?哪位大哥知道了,能分析分析?小弟很感兴趣

网友:
1钢轨焊接和捣固作业质量的好坏是主要因素
2列车速度越快对钢轨的压力越小自然噪声也小

网友(2009-05-22):
对此说法不是很明白,能解释的详细些就好了。

网友:
这个可是个大问题,灌点水

加长单只铁轨长度,减小接缝间距,提高铁轨直线度及双轨之间平行度,
增加车体刚性,减轻车体重量,车内涂阻尼材料等
采用主动旋架、空气弹簧等。。。  。。。

单纯一种手段是不行的

网友:
垫海绵体行否?

网友:
60分贝?不可能吧。马路上一站,都不只60分贝啊

网友:
车内的目标吧,的确是很难的目标。

网友(2009-08-10):
同意4、7楼
感觉这应该是一项系统工程
不会仅仅靠一个或者几项措施就能解决

网友(2010-06-13):
小白菜
车内的目标吧,的确是很难的目标。

网友:
航空座椅、感应水龙头、液晶电视、座椅旁的电源插座……这些贴心的细节设计使得乘坐动车成为一种享受。
   没有接缝的钢轨、相邻两根枕木的间距误差不超过0.3毫米、每个车厢都有动力、隔音屏障……集合了各种先进科技的福厦高铁,尽管时速高达每小时250公里,坐在里面也不会头晕,动车给乘客带来的是“快、稳、静”的乘坐体验。

网友:
60分贝有点夸大了吧!这不成幽灵车了!来无声去无声!!

网友(2010-08-15):
采用500米的无缝钢轨、平直度、间距等控制的都很严格

网友(2011-07-25):
吹吧,真的假的有人关心过吗

网友:
高铁的轨道和原来的不一样了,长度能达到1KM以上一根,焊接接口也不一样了

网友(2011-09-02):
60dB?在哪里测得噪音?怎样测的?
小弟很好奇,现在我做地铁调试时,室内噪音的标准是83dB。很难想象60dB是怎样实现的,可否仔细讲一下

网友:
动车转向架图片(CRH2型)

网友(点评):
制动器很大啊

网友:
铁路方向  目前还是小白   进来长长见识!

网友(2014-02-25):
现在高铁动车钢轨都是焊接起来的,打磨平整,就和一根钢轨一样,我们就卖焊轨机组!

网友(点评):
热胀冷缩怎么解决的?

网友:
无缝钢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