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空冷器法兰面上 螺栓孔距要大于5倍螺栓直径?

楼主(2008-12-23):
空冷气标准: GB/T15386-94 里面 有提及一点:   相邻螺孔间距与螺柱公称直径之比不得小于5,  除了考虑扳手空间外,还有别的考量吗? 谢谢!

如下图:

网友:
相邻螺孔间距与螺柱公称直径之比越大,螺孔越少,则法兰连接不可靠,有泄露的危险

网友:
应该是出于安全考虑吧,是不是还有压力要求啊!

网友:
应该还考虑的有应力集中吧,螺纹孔是应力集中的地方,结合材料的组织结构和强度来设计的吧,如果过于紧凑的话,材料的本身疲劳强度会很低的,反而不划算。

网友:
从标题上看,楼主可能理解反了,图片上的要求是螺栓要密一些

网友:
图片是不大于5,应该是压力密封问题。

网友:
楼主自己还没看清楚问题呢~

网友(2022-06-24):
太大了可能影响密封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