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M140×6的螺纹孔如何加工?

楼主(2008-12-23):
各位大虾!M140×6的螺纹孔如何加工?

有效长度200,加上面台阶孔总深360,材料30Cr2Ni2Mo,硬度260HB 左右

有加工过的吗?请指教!

一个盘型工件上均布四个螺纹孔,工件有5T重

网友:
一车
二铣

网友A:
上车床是没机会的了。
铣螺纹是最便宜的方法。但要自己设计刀杆,刀片和原装刀杆可以用现成的安装到刀杆上(二次装夹)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类似钻床的专机结构上加工,也算是车吧!
你的批量有多大?有什么设备?这量个因素很关键。

网友:
我是搞车床的,对于你描述的见过,但没太留意!建议你看看“瓦尔特”或“依斯卡”的样本,会有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车床是没机会的了。
铣螺纹是最便宜的方法。但要自己设计刀杆,刀片和原装刀杆可以用现成的安装到刀杆上(二次装夹)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类似钻床的专机结构上加工,也算是车吧!
你的批量有多大?有什么设备? ...

批量不大,一个月3~4件
设备有80钻床、6米龙门铣、160或200数控镗铣机,要么4米立车

现在我们是在龙门铣上用伊斯卡的机夹式螺纹铣刀试加工的
但由于深度大,要接两节延长杆(63的刀杆,80的刀盘),总长有400多,铣的时候振的厉害,效率低的很,且费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们是在龙门铣上用伊斯卡的机夹式螺纹铣刀试加工的

但由于深度大,要接两节延长杆(63的刀杆,80的刀盘),总长有400多,铣的时候振的厉害,效率低的很,且费刀片

网友:
看样子是有点困难的,但我们就是要迎难而上。
信息愈全,愈有利于发现问题,从而解决问题。
很想:想象30年前的老工人是如何用做落后的装备加工高精度的零件的!
我想,可能现在的环境与那时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关键是态度! 哈哈,希望能帮上忙的!

楼主:
现在想用整体刀杆机夹螺纹铣刀,叫什么埃莫克(EMUGE)的,网上找的
可是价格太高,光一个400长的刀杆要25000,一个小小的刀片要500多,一次要装10片,

网友:
应该用整体刀杆,最好加大刀杆,主轴承受的了就可以,建议自己设计加工一把.

网友:
这个我们现在全部是用数控龙门铣床直接做出来的,速度快,精度高。
今天刚刚在一个20T的浇钢件上铣了个M100*6的  150的深度。
有需要可以联系下
0519-83401007

网友:
机床支持三轴联动的话,铣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给楼主推荐一个铣加工的视频,里面把螺纹铣削的优点都有介绍。虽然是以色列的VARGUS做的宣传视频,但是确实很有说服力,可以复制下面的地址,然后在新窗口中打开:
http://v.toolmall.cn/video.php?vid=35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学习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刀杆上面最难加工的应该是刀片槽吧
好加工吗?

网友:
先检测现有刀具的刀片槽尺寸,有条件的用四轴加工,没有的就在铣床上做.先粗加工出来.
还有角度出不来的,就去铣个小电极,再准备个分度头在电火花机上打.

网友:
所谓的螺纹铣削,其实大部分说的都是旋风铣削的方式,旋风铣削是加工螺纹效率相当高的走刀方式,应该说它最早是应用在车床上的,在数控铣没出现以前,普通铣床不能进行这样的走刀。楼上发的视频其实就是旋风铣,只不过刀具有所不同,但原理都是一样,其实用普通刀具刃磨的单刃刀是一样效果的,就是效率稍低些,而你们的活量很少,适合用普通刃磨的刀,你们的材料硬度稍高,旋风铣削用刃磨的刀估计两或三刀就能加工一个工件。

网友:
回复LZ

如此大螺距的罗纹,又是如此大的尺寸,当然铣是最好的方案了!
QQ:43465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