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阀的并联、串联、串并联油路的疑惑?

楼主(2008-12-23):
各位网友:多路阀是将两个以上的阀块组合在一起,请问都是一些什么阀组合的。多路阀的并联、串联、串并联油路能否详细讲解以下工作原理不太明白。谢谢各位。

网友:
主要是换向阀

网友:
多个换向阀的叠加
有专门讲这个的书
可以找找

网友:
主要是换向用:就如装载机上的动臂的升落,铲斗的翻转,用的就是一个多路阀控制的。现将原理大概说一下:
如图,上面的阀芯控制转斗,下面的阀芯控制动臂。当两个阀芯都处在中位时,P、T口就接通直接回油。当上面的阀芯换向后,压力油就经过阀芯进入工作腔A或B口,下面的阀芯也同理。但是有一点必须清楚,就是当上面的阀芯换向后,到下面的阀芯的压力油就切断了。也就是说当动臂提升或下降时,转斗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
换向阀比较多,可以查一些相关资料或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