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与非圆曲线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23):
最近练习抛物线与圆弧相切的一个外圆,苦恼于没有老师、师傅教,哎上网来求助来了。。请问各位前辈,圆弧与非圆曲线相切,加工的时候要不要算出该切点的坐标?具体的怎么做呢?

网友:
你CAD画一下图坐标点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不用

你用哪款数控系统,我知道SYSViV-M30/M40都具备样条功能,能实现能够的光顺处理

网友:
你用的什么数控系统?
可以用CAD画图求坐标点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有两种方法

方法一:根据图纸的几何尺寸关系,通过联立方程求解,可得到切点坐标

方法二:如果会用CAD等软件,按规定尺寸作图后,利用查询功能,可查出切点的坐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