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用起重设备有哪些?

楼主(2008-12-23):
港口用起重设备有哪些?请教

网友A:
首先得分清楚是散货码头还是货柜码头。
    散货码头常用设备有螺旋卸料机或真空吸料机与输送机组合,按每小时装卸物料重量区分大小,专门装卸比如煤炭、水泥、粮食等散料。
    货柜码头起重设备按类型分有岸桥(装卸桥)、移动式门座机(MQ型)、固定式门座机(GQ型)、集装箱龙门吊、集装箱堆垛机,要配备集装箱专用吊具,按单机最大起重量区分大小。
    另外还有造船厂船坞也可以称为码头,使用的起重设备类型与货柜码头相同,但吨位、跨度参数更大。
    以上只是大的分类,仅供参考。

网友:
岸边集装箱起重机,集装箱龙门吊(分RTG和RMG)
正面吊

散货码头有卸船机,堆取料机,卸船机的工作方式除2楼所述两种形式外,还有斗轮式,有些码头还配备抓斗式门座起重机

散货码头一般都有皮带输送机

网友(2009-02-03):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看帖回帖,占位顶贴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标设计手册有/

网友:
非标设计手册有

非标设计手册有

网友(2009-03-05):
集装箱门吊   我公司做的!

网友B:
才35t还是单吊具

网友(2009-06-12):
我们是用地无锡华东地。

网友(2011-11-13):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分清楚是散货码头还是货柜码头。
    散货码头常用设备有螺旋卸料机或真空吸料机与输送机组合,按每 ...

路过的,学习了!!!!!

网友(2012-05-27):
港口机械通俗分类:
固机: 门座式起重机,龙门起重机,岸桥,吸舱机,皮带运输机,斗轮机等
流机:装载机, 叉车,轮胎起重机,正面吊,堆高机,铲车,挖掘机,牵引车,平板车等。

网友:
岸边集装箱起重机(Quayside Crane)
桥式抓斗卸船机(Bridge Grab Ship Unloader)
 门座式起重机(Portal Slewing Crane)
 门式起重机(Gantry Crane)
 浮式起重机(Floating Crane)
我就知道这些,嘿嘿

网友:
岸桥 厂桥 门机 正面吊  重叉  空叉 拖车 托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35t还是单吊具

是啊 现在基本都是65T  双吊具   一般都是上海振华产

网友(2013-08-27):
岸桥和场桥。港口小型设备正面吊、空箱堆高机、重型叉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