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06可以打开2007或2008的图吗

楼主(2008-12-23):
我从这上下的实例,可是打不开,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问题!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低版本一般都打不开高版本的,但高版本肯定能打开低版本的~~~

网友:
不要拿二维图形来解释三维模型,二者的底层算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
使用SW自带的转换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2009-02-14):
回复 网友A:

是那一个,有低版本能读高版本这个功能吗???要是转其它格式另说

网友(2009-03-16):
不明白啊,在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先把高版本的转化成低版本。。

网友:
一句话,向下兼容。

网友:
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
SW自带的转换工具怎么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