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离合器毂安装后轴承有异响

楼主(2008-12-23):
轴承压入塑料孔中再压入离合器毂,转动离合器毂整,轴部有轻微的干涩声,请兄弟们帮忙看看原因
不知道在汽油机上长时间后会有什么后果,正在做试验,但不知道怎么查
(PS,不会贴图,只能用附件了)

网友:
安装的是否有问题?看看有没有互相摩擦的地方,轴承没有问题吧!!有的假轴承刚买来转动就有异常的声音

楼主:
应该没有摩擦,做了一天的疲劳实验,没发生什么情况,今天再做一天,唉,费解啊

网友:
运转一段时间看看声音是否会消失,如果消失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过盈量是否太大了,将轴承的游隙吃掉了,引起的噪音,或者装配时将轴承的轨道和钢球损伤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