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料硬度和强度的关系--讨论

楼主(2008-12-23):
金属材料的硬度和强度(拉伸强度)存在确定的数学关系么?
若没有的话,是否每种牌号的金属自身的强度和硬度还是存在确定的对应关系的?
当然,以上讨论不考虑表面硬化工艺如表面淬火,表面渗氮,喷丸。

有此问题是最近供应商提交的材料检查报告里面,检查的是表面硬度,而图纸要求的是最小拉伸强度。

网友A:
1.金属材料洛氏硬度HRC与抗拉强度σb关系的探讨 - 太钢科技 - 陈志军

2.一般来说,对于金属材料,生产中多采用压入法型硬度,,其硬度值的大小实质是表示金属表面抵抗外物压入所引起的塑性变形的抗力大小.一般压入硬度值和金属抗拉强度值之间近似成正比关系,他们之间有个比值,比如钢铁材料,抗拉强度约为材料布氏硬度值的1/3. 而刚度指的是材料的弹性模量, 取决于结合键的本性和原子间的结合力,和材料的熔点是成正比的.它是一个对组织不敏感的性能指标. 另外,疲劳极限大致相当于抗拉强度的一半,所以只要知道了硬度值,就可间接推知许多其它力学性能数据.而硬度试验又简单易行,不损毁试样或工件,所以在生产上得到广泛的应用。

3.GBT 1172-1999 黑色金属硬度及强度换算值

不懂,只能献上一点资料。

游客

网友(2012-07-13):
这个资料是不是2页看做一页的那?
下了正需求对比求证,谢谢了

楼主(2008-12-23):
引用 网友A:
1.金属材料洛氏硬度HRC与抗拉强度σb关系的探讨 - 太钢科技 - 陈志军

2.一般来说,对于金属材料,生产中多采用压入法型硬度,,其硬度值的大小实质是表示金属表面抵抗外物压入所引起的塑性变形的抗力大小.一般压入硬度 ...

谢谢版主,
在网上也搜索到一些介绍,对于钢铁金属,其硬度和拉伸强度存在一定的近似的关系, 即布氏硬度小于或等于175时,拉伸强度等于布氏硬度的3.55倍;当布氏硬度大于175时,拉伸强度等于布氏硬度的3.38倍.  此公式来自于实验数据的汇总,如果需要真实准确的对应关系,还是需要进行相应实验验证.
参考链接如下:
http://www.efunda.com/units/hardness/convert_hardness.cfm?HD=Approx%2E%20TS&Cat=Steel#ConvInto

游客

网友(2012-07-13):
不愧是大侠那,都已经研究到英文区了,涉及面相当广,小弟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A(2008-12-24):
回复 网友B:

谢谢easylife兄的资料,这个近似关系估算时还是可以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easylife兄的资料,这个近似关系估算时还是可以用用的。

呵呵,仅供参考,用于估算还行。

网友:
抗拉强度约为布氏硬度值的1/3

网友(2010-10-17):
看到了,真是好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2012-07-13):
看来只要有需求就有人去做这个东西

网友(2012-08-17):
那个文件居然要上下对照着看,这点不爽

网友(2012-11-22):
GB-T 1172-1999这个标准,适合于一般铸钢件吗?还是只适合于型材?

网友(2013-01-02):
硬度和强度的关系是不是只适合于合金钢啊,2A12的强度比Q235大,但没有它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