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标设备的设计----如图,请教

楼主(2008-12-23):
小弟最近正在设计一台设备,感觉这里研究气氛不错
正好我遇到一个设计的难题,脑袋想破了。。。
望各位大侠能否给我一点提示/。。。。

1、大家可以见附件,这样立着的铝型材横向有30块,图中只列了4块
2、在站立的铝型材上冲了菱形的孔,菱形边约12MM
3、厂家自己铸造了一菱形的铝条,铝条可以穿过铝型材的菱形孔,并且铝条分上下很多条,铝条的菱形边为12MM
4、现在要做的:大家可以看到铝条上有被压的扁方,铝条就是这样被压扁变形,通过变形使铝型材和铝条紧密联结。
可知条件:铝型材厚4MM,菱形铝形条边长为12MM,铝型材间隔80MM,设定铝型材抗拉强度200MPA。被压的扁方尺寸:15MMX10MM,双边被压
这样横向的铝型材总共有30块,竖直方向菱形铝条有8条,这个机器如何才能做到压扁方,将铝型材定位呢?将菱形铝条塞进铝型材动作可以考虑为人工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楼主:
忘记说了,铝型材的长度为并列的总长度为2.4M,单条型材长度为1.2M。。。
呵呵,虚心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见过钢格板的加工设备没有,世界的钢格板都是中国生产的,河北有许多厂家,出口欧洲和以色列等国,但加工设备有些区别,举一个例子说一下,楼主照着作就可以了,

1 不强调自动化的时候,立板可以人工上料,推到立槽里,下定位,气动夹紧
  需要自动化的时候,立板的插槽是在板式链上的,随着链子移动,立板进入插槽,定位,

2  压头有立式和卧式的,用于在不同的面上压凹痕,压头类似一个钳口,液压驱动,有横移装置,移动到位钳口合拢,生产规模大的,有多排固定钳口,移动排料架到位一次压成,

3  穿条机构有自动和手工的,看你工作量高低,自动的有一个穿叉导轮,人工的就是手穿,

这类设备一般都是厂里的非标,许多也没有图纸,但效率很高,自动设备有意大利的自动格板机,但比较贵,

网友:
好象前些时候有个这样的东东啊,好象是一样的产品吧

楼主:
呵呵,非常感谢3和4楼。。。
听到你们的述说开始有点头绪了。。。
有讨论过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