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和轴承钢怎样区分?

楼主(2008-12-23):
方法越简单越好,哪位大侠知道啊!请赐教!

网友:
不太清楚,路过,不过可以试试用打磨看火星颜色估计可以, 轴承钢里有合金的,火星颜色肯定和碳钢不一样

楼主:
我用砂轮试过了,火星差不多。两种材料的硬度,用砂轮磨的时候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砂轮试过了,火星差不多。两种材料的硬度,用砂轮磨的时候也差不多。

应该不会吧,大致看起来轴承钢的火花会较普通碳钢“花”

网友:
不应该啊呀,轴承钢的火花应该更亮一些!